[STM32F4] STM32F407IGT6买到2种丝印,是买到假料吗,求解答

楼主(2025-01-14):
2种丝印,是买到假料吗

网友A:
STM32F407IGT6出现不同丝印并不一定意味着是假料

网友B:
不同生产批次的芯片可能在丝印格式、字体或位置上有所不同

网友C:
ST可能有多个封装厂,不同工厂的丝印风格可能略有差异

网友D:
芯片的固件或硬件版本更新可能导致丝印变化

网友E:
部分客户可能要求定制丝印,导致与标准版本不同

网友F:
观察芯片表面,假料通常做工粗糙,丝印模糊

网友G:
通过编程器读取芯片ID,与ST官方数据对比

网友H:
运行简单程序,检查芯片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I:
通过ST官方或授权代理商购买,降低假料风险

网友J:
从可靠渠道购买。这样假料就会少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