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的定时器0通道0不能产生PWM吗?

楼主(2025-01-14):
使用GD32F450单片机的定时器0通道0(PA8引脚),这个通道是不是不能产生PWM?

网友A:
可以产生PWM把

楼主:
那请问下我这个程序是哪里错了吗?这个引脚一直是低电平。

网友B:
少了条关键代码:
timer_primary_output_config(TIMER0,ENABLE);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也是用高级定时器0输出PWM
GD32F450高级定时器六步换相测试
GD32F450高级定时器六步换相测试
https://bbs.21ic.com/icview-3265148-1-1.html?fromuser=zeshoufx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了条关键代码:
timer_primary_output_config(TIMER0,ENABLE);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也是用高 ...

谢谢,加上这句,可以输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加上这句,可以输出了。

不客气,,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