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多路DS18B20读取温度

楼主(2025-01-14):
目前多个DS18B20的ROM读取,我发现2个的时候可以读,焊了8个就读不到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uint8 DS18B201_Read_Byte(void)
{
    uint8 i,i_u8Data=0;
    DS18B20_BIT_DIR(1);
    General_Wait(30);
    for(i=0;i<8;i++)
    {
                DS18B20_BIT_CLR;
                i_u8Data >>= 1;
                General_Wait(30);
                DS18B20_BIT_SET;
        DS18B20_BIT_DIR(0);
                General_Wait(50);
                if(DS18B20_BIT_DATA)
                {
                    i_u8Data = i_u8Data | 0x80;
                }
                General_Wait(150);
                DS18B20_BIT_DIR(1);
    }
    return i_u8Data;
}
// 从ds18b20得到温度值,精度:0.1C,返回温度值(-550~1250),Temperature1返回浮点实际温度
float DS18B20_Get_Temp(uint8 i)
{
        //u8 flag;
        uint8 j;//匹配的字节
        uint8 TL, TH;
        int16 Temperature;
        float Temperature1;
        DS18B20_Reset();
        j = DS18B20_Read_DQ();
        DS18B201_Write_Byte(0xcc);// skip rom
        DS18B201_Write_Byte(0x44);// convert
    General_Wait(100);
        DS18B20_Reset();
        j =DS18B20_Read_DQ();

        // DS18B20_Write_Byte(0xcc);// skip rom
        //匹配ID,i为形参
        DS18B201_Write_Byte(0x55);
        for (j = 0; j < 8; j++)
        {
                DS18B201_Write_Byte(DS18B20_ID[i][j]);
        }
    DS18B201_Write_Byte(0xbe);
        TL = DS18B201_Read_Byte(); // LSB
        TH = DS18B201_Read_Byte(); // MSB
    Temperature = (TH << 8) | TL;
    Temperature1 = (float)Temperature;
    Temperature1*=0.0625;
        return Temperature1;
}
大家帮忙看看我的读取温度有问题吗?读到全是FFFF。ROM地址确定是对的

网友A(2025-02-25):
多个芯片共线,需要先读出每个芯片的ID ,之后再根据每个芯片的ID单独操作,才能读取每个芯片的温度数据

网友B:
单总线挂多个设备操作起来太复杂,我都是一个IO只挂一个DS18B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