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TMEGA4809的UART在MCC下的使用方法

楼主(2025-01-14):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启动MCC,根据开发板使用的UART引脚为UART3,PB0和PB1

确定了使用引脚就可以启动MCC配置了

Generate生成代码,因为勾选 了重定向printf到该串口,因此可以直接使用printf了
#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ystem.h"
#include"mcc_generated_files/timer/delay.h"
/*
    Main application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sw_flag=0;

void sw_int_handler(void)
{
    sw_flag++;
}
int main(void)
{
    SYSTEM_Initialize();
    SW_SetInterruptHandler(sw_int_handler);
    printf("%02d Hello:%02d\n",i,sw_flag);
    Enable_global_interrupt();
    while(1)
    {
        i++;
        if(i>=100) i=0;
        DELAY_milliseconds(1000);
        YELLOW_LED_Toggle();
        if(sw_flag>0)
        {
            printf("%02d Hello:%02d\n",i,sw_flag);
            sw_flag=0;
        }
    }
}
完善代码,如上所示。编译烧录,LED以2S为周期开始闪烁,按键后将会通过printf打印按下的次数。
MCC生成了其他的UART3相关的库函数,方便自己根据应用修改程序配置

在主函数中,可以通过调用相应的库函数来实现数据的发送和接收

楼主:
本例程中有使用IO中断,因此应该根据需要配置IO的模式,同时在初始化中使能总中断。

网友A:
支持中断功能吗

网友B:
有时候跟定时器一起用会乱码是怎么回事?

网友C:
自带 那个例子怎么用的?

网友D:
MCC的所有外设配置教程就靠你了。

网友:
这个还可以开启XCK,比其他厂家的牛啊。

网友E:
方便又强大。
可以把代码上传下,方便大家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便又强大。
可以把代码上传下,方便大家参考.

已补充附件

网友F(2025-11-07):
在 ATMEGA4809 的 MCC 中用 UART:先添加 UART 模块,选引脚(如 PD0/RX、PD1/TX),设波特率(如 9600)、数据格式。生成代码后,调用 UART_Write () 发送数据,用 UART_Read () 接收。使能中断可实现异步接收,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数据。主函数初始化外设后,即可通过上述函数进行串口通信,无需手动配置寄存器。

网友G:
现在每个MCU厂家都自己搞个配置软件,能不能出一个像编程开发软件KEIL、IAR等这样的通用软件,由芯片厂家提供支持插件,这样不用装多个软件。

网友H:
将程序下载到ATMEGA4809微控制器中,然后通过连接相应的设备,观察是否能正确地发送和接收数据

网友I:
在 MCC 中使用 ATMEGA4809 的 UART:打开 MCC,添加 UART 外设,配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及校验位,使能收发功能。在引脚配置中分配 TX/RX 引脚。生成代码后,调用 UART_Write () 发送数据,用 UART_Read () 接收,可开启中断实现异步通信。主函数初始化后,即可通过 UART 进行数据交互。

网友J:
在 MCC 中用 ATMEGA4809 的 UART:打开 MCC,添加 UART 模块,配置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等参数;勾选 “Enable Transmit”“Enable Receive”,映射引脚;生成代码后,调用 UART_Write () 发送数据,UART_Read () 接收数据,可开启中断用 UART_RxCompleteCallback () 处理接收,无需手动配置寄存器,便捷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