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电机的启动速度太慢/以及如何改变电机的启动电流

楼主(2025-01-14):
在调试LKS32AT089的电机,发现电机的启动速度太慢,从上电到全速要二三十秒,请问应该调哪些参数能让其加快这个过程,此外,想请问各位大佬,代码中哪个参数是决定电机的启动电流呀,请各位大佬解答

楼主:
以下是我的参数

网友A:
开环强拖速度加大,加大速度环加速度,电流滤波时间减小

那请问您知道怎么加大电机的启动电流吗

网友B(2025-02-24):
搞定了吗

网友C:
启动加速度或速度斜率,增加这个值可以加快启动速度,但也可能导致更大的启动电流和机械冲击。

网友D:
直接增加启动时的电流或扭矩设定值可以加快电机的加速过程。但需要注意,过大的启动电流可能导致驱动器过热或电机损坏。

网友E:
如果驱动器支持预加速功能,可以通过设置预加速时间来提前增加电机的扭矩或速度,从而加快正式启动时的响应速度。

网友F:
驱动器的负载惯量设置与电机及负载的实际惯量要相匹配。不匹配可能导致启动性能不佳。

网友G:
驱动器通常有一个参数用于设置启动时的最大电流限制。这个参数直接决定了电机在启动阶段能够获得的电流大小,从而影响启动速度和扭矩。

网友G:
如果不确定如何调整这些参数或担心可能的安全风险,考虑联系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