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篇:合宙模组日志总体介绍

楼主(2025-01-14):
今天我们学习模组日志总体介绍,以下进入正文。

一、本文讨论的边界本文是对4G 模组, 以及 4G+GNSS 模组的日志功能的总体介绍。通过日志,可以对研发过程中,以及模组运行过程中的各种故障进行分析。

二、4G模组日志的几种类型界
4G 模组的日志有两种类型: 业务日志和底层日志。业务日志是指在用模组的用户代码输出的日志,包括 AT指令交互的日志和二次开发的业务代码输出的日志。

2.1 AT 交互的业务日志
把模组作为 AT 指令的方式做开发的时候, 可以通过串口工具,抓取 AT 指令的日志。也可以由设备的主控 CPU,输出和模组的 AT 指令的交互日志。AT 交互的日志,用普通的串口工具,比如 sscom,LLcom,都可以使用。

2.2 二次开发的业务日志
在用 LuatOS 二次开发的代码里面, 用 print()函数, 就可以输出任何的信息到 Luatools。通过 Luatools 的日志查看界面, 就可以非常方便的查看, 保存,分析业务日志。使用 Luatools 查看日志的详细资料,可以查看:
Luatools下载和使用教程

2.3 底层日志
当遇到疑难问题, 用业务日志无法定位问题原因的时候, 就需要抓取底层日志,交给技术同事分析问题。
无论是 AT 指令方式的开发,还是在模组内部做二次开发,都可以抓取底层日志。

三、怎么抓底层日志
本章的内容,适合 780 系列模组,700系列模组,不适合 724和795系列模组。底层日志工具,叫做 EPAT 工具。

3.1 下载底层日志工具
点击如下链接,直接下载底层日志工具EPAT:模组底层日志抓取和分析工具

3.2 日志输出端口
如彻底讲清楚USB驱动问题这篇教程所说,USB的虚拟端口中,有一个底层日志的输出端口。可以从设备管理器的端口属性中根据“设备实例路径”中的值是否是0004,来判断底层日志的输出端口。
正常情况下,要用USB物理接口抓取日志,因为USB虚拟出来的端口的输出速率很高,基本不会出现丢日志的现象。
而串口抓底层日志,很容易丢失日志,导致抓不全日志,给问题分析带来很大的障碍。

3.3 EPAT工具中图标功能

3.4 EPAT底层日志抓取方法

① 打开EPAT工具,抓日志选择第一项“Serial Device”

② 选择日志端口,准备抓取log

  • (1)打开设备端口配置界面
  • (2)关闭或打开端口,如果端口被占用,工具也不会提示"端口已被占用",所以如果发现端口选择正确,并且日志还是没有出来的话,可以确认下日志端口是否有被占用,而导致EPAT没有打开日志端口。
  • (3)日志端口可以同时打开两个,一个用模块的DBG_UART端口打开,另一个使用USB的日志输出端口,AT固件需要设置AT+ECPCFG=logPortSel,2(重启生效)才能设置日志端口可以从USB和DBG_UART两个端口输出。好处是在进入休眠的时候,待USB断开,就会用DBG串口输出日志,等模块唤醒时就会重新虚拟出来USB端口,就会从USB的日志口抓取日志。这样抓取休眠中的程序日志 也基本上不会出现日志丢失的情况。
  • (4)打开日志输出端口和修改波特率的界面
  • (5)选择日志输出端口
  • (6)USB的虚拟日志端口不用特意修改波特率;
DBG_UART端口默认为3M波特率输出,请不要随意更改,如果技术/研发同事发现日志丢失严重,可手动写入修改为6000000(6M)波特率;

③ 抓取底层日志

如果输出的日志有乱码,先确认波特率是否有改动,是不是默认3M波特率抓取的,或确认串口线是否支持3M波特率输出。然后再点击上图红框中的图标匹配数据库comdb解析文件。

④ 获取数据库db文件
抓日志时,可以不做数据库匹配,只需要把文件发给技术同事就可以了;但如果技术同事建议本地先匹配数据库文件后再抓取,那优先保证日志可以正常输出出来,然后再匹配数据库文件。

- LuatOS开发的db文件获取
在底层core .soc后缀的固件中,通过解压缩工具打开该文件,可以看到里面会有一个comdb.txt文件,在EPAT选择更新数据库文件的时候 选择该文件,随后点击"UPDATE",如果变为绿灯 代表匹配成功;如果是还是红灯表示 选择的db文件和现在模块中烧录的固件不匹配;
AT开发的db文件获取
AT开发方式只能从技术同事中获取,一般AT的底层问题,不需要客户去看,所以一般不需要匹配数据库文件,抓取成功日志将zip日志压缩包和模块使用的AT固件完整版本号(发ATI 指令查看版本号)发给技术同事,分析时自行匹配。
数据库文件更新成功后, 灯会变成绿色

⑤ 保存日志

- 导出日志前,先停止打印 - 点击保存日志的图标
保存的日志文件不要以相同名称文件覆盖的形式保存,否则日志会保存失败,实际内容不会覆盖。

⑥ 将保存出来的ZIP日志压缩包发给技术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