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303串口无法达到理论最高波特率

楼主(2025-01-14):
本人使用F303VET6这款芯片,在使用串口过程中想试一下理论上限制值,使用串口2外设理论最高速度60m/16 = 3750000。3.75m的波特率。但是设置到3.5m时数据已经乱码了。
然后经过一番测试过后确定最高可以跑到3076923,再加一就会出错 。这时波特率设置寄存器值是0x14,整数部分是1小数部分是4,再加一小数部分小于4就会乱码。
有没有用过这款芯片的朋友测试讨论一下?

网友:
都说了是理论最高速度

网友A:
官方的文档写的是10.5MH在的波特率,然后你的测试工具也需要支持这个波特率才行,其实能到115200已经足够使用了。

网友B:
没准是你的线不行呢

网友C:
如果外部晶振频率设置不正确,或者固件库中的相关配置值(如HXTAL_VALUE)与实际晶振频率不匹配,将导致波特率计算错误。

网友D:
晶振频偏过大

网友E:
硬件限制

网友F:
串口配置寄存器设置不当,如波特率分频值、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配置错误,可能导致无法达到理论最高波特率。

网友G:
使用专业的频率计或示波器测量晶振的实际频率,并调整至标称频率附近。
如果晶振频偏过大,可能需要更换新的晶振。

网友H:
优化软件配置,尝试使用不同的波特率分频值,以找到最佳的配置组合。

网友I:
如果外部晶振频率设置不正确,或者固件库中的相关配置值与实际晶振频率不匹配,将导致波特率计算错误

网友J:
信号线干扰

网友K:
如果可能,考虑使用更高性能的串口硬件设计。

网友L:
时钟配置问题

网友M:
芯片内部的寄存器响应时间、信号传输延迟等,都会对实际可达到的波特率产生影响。

网友N:
如果使用中断来处理串口数据,确保中断服务例程(ISR)足够高效,不会因为处理时间过长而影响数据接收。

网友O:
这个是理论速率,是在满足理想通信条件下的值。

网友P(2025-02-13):
检查串口连接线是否良好,是否有信号衰减或干扰。

网友L:
线路过长或阻抗不匹配

网友Q:
GD32F303的串口硬件可能有其自身的限制,无法支持某些高波特率。

网友J:
检查晶振频偏是否在允许范围内,如有必要,更换更高精度的晶振。

网友R:
由于芯片内部的物理特性和制造工艺等因素,可能无法完全达到理论值。

网友S:
串口硬件可能无法在高波特率下稳定工作,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T:
请教一下,我的板子uart1在2M 波特率下就出现乱码了,可能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uart1上两个报文接收时间间隔过短,来不及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