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没有寄存器开发的32位arm单片机了吗

楼主(2025-01-15):
就没有寄存器开发的32位arm单片机了吗
用了几款国产M0 M4,一问我们不支持库以外的开发,就不能寄存器开发了吗?不会写引导真难

网友A:
GPIO我初始化用库,操作用寄存器,不然速度太慢,模拟时序效率太低,其它的一般用库,部分关键操作用寄存器

网友B:
可以尝试自己写,哈哈。厂商肯定为了用户好开发利用的,肯定是这种库函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理解是厂家不提供寄存器定义表了还是单片机能检测出来没用库会爆炸?

人家只是不信任厂商的库,怕有bug找问题定位难,一个都是自己搞的,就怀疑自己的就行了。理解一下,哈哈

网友D:
还有人用汇编写ARM程序的呢。

B站有个up主(YJMWXWX)真是用汇编写,他自学的,不会C.
B站有个up主(yjmwxwx)真是用汇编写,他自学的,不会C.

网友C:
不理解是厂家不提供寄存器定义表了还是单片机能检测出来没用库会爆炸?

网友E:
从技术角度说寄存器开发是较好的选择,只是ARM内核搞得太复杂,用寄存器有些累脑

网友F:
说实话,你可以自己写,寄存器用起来确实有方便的地方,就是太费神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不nb,但一直用寄存器开发,一直不习惯定义满天飞文件到处绕,,,

不必谦虚,那就是NB

网友H:
参考标准库写寄存器操作,省劲

网友I:
可以自己写的啊,我经常将一些操作改为寄存器操作。

网友G:
引用 网友A:
NB的话,可以自己写

我不nb,但一直用寄存器开发,一直不习惯定义满天飞文件到处绕,,,

网友A:
NB的话,可以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