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线制直流无刷风机如何检测堵塞?

楼主(2025-01-15):
有一个已经带驱动板的直流无刷风机,接口是VCC、GND、PWM输入、转速反馈。主控制器的控制方式是恒转速控制,目标是控制在3000-8000转之间任意值。当风机风道出现堵塞的时候,转速会上升,但由于恒转速控制,主控制器会将PWM占空比减小,维持目标转速。想请教下,在不同的转速下,如何根据PWM的占空比变化规律,判断风机出现堵塞,最好能判断出堵塞程度

网友A:
提前把各转速对应的PWM(或反过来)测一下,做个表;
堵塞程度也可以测一下看有啥规律,比如把风道未堵、堵一半、全堵上,把各转速对应的PWM(或反过来)测一下,做三个表,
然后作下分段线性处理。

网友B:
母线电流进行检测就行了,根据不同转速的电流,识别电流增大进行堵塞识别。

网友C:
1. 电流检测法
当风机风道出现堵塞时,电机的负载会增加,导致电流上升。通过检测电机的母线电流,如果电流显著增大,则可以判断风机可能发生了堵塞。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简单直接,但需要根据风机的实际运行情况进行电流阈值的设定。
2. 转速反馈检测法
四线制直流无刷风机通常带有转速反馈信号(如FG线)。如果风机发生堵塞,转速会下降甚至停止。通过监测转速反馈信号,如果转速低于设定的阈值或转速反馈信号消失,则可判断风机堵塞。
3. 温度检测法
风机堵塞会导致散热不良,从而使电机和相关部件的温度升高。通过在风机内部安装温度传感器,监测温度变化。如果温度在短时间内快速上升或超过设定的阈值,则可能发生了堵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