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LINK无法在KEIL上调试的问题

楼主(2025-01-15):
芯片:GD32F303RCT6
调试器:GD-LINK
调试软件:KEIL V5 (5.29)
问题:开始调试后,程序从SystemInit直接进入HardFault中断,程序无法运行。
启动文件:startup_stm32f10x_hd.s。
驱动:st的标准库驱动,如stm32f10x_gpio.c。
KEIL配置:芯片型号GD32F303RCT6。Debug通讯 CMSIS-DAP Debugger。
现象:能正常擦除、烧写程序到芯片。但是进入调试后,为进入main函数直接跳转到了HardFault中断。

网友A(2025-02-27):
是不是启动文件不匹配

网友B:
可能是驱动库不匹配

网友C:
可能是系统初始化不正确

网友D:
检查电源供应是否稳定,以及是否有任何短路或断路问题。

网友E:
用GD提供固件库或HAL库

网友F:
查是否有任何异常的中断请求或未处理的异常。

网友G:
检查GD-LINK调试器与单片机之间的连接是否稳定,确保没有松动或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H:
硬件故障,GD-LINK调试器或单片机本身可能存在硬件故障,尝试更换硬件以排除故障。

网友I:
在KEIL中,确保选择了正确的调试器型号,并正确配置了调试接口(如SWD或JTAG)。

网友J:
芯片型号不匹配,检查KEIL中设置的芯片型号是否与实际的GD单片机型号一致。

网友K:
调试信息缺失,确保编译时选择了生成调试信息的选项,以便KEIL能够正确解析和显示源代码和变量信息。

网友L:
使用的KEIL版本可能与GD-LINK调试器或GD单片机不兼容。尝试更新KEIL到最新版本,或使用与GD单片机兼容的KEIL版本。

网友M:
库文件不兼容,如果使用了第三方库文件,确保这些库文件与KEIL和GD单片机兼容。

网友N:
调试器驱动问题

网友O:
建议检查GD-LINK调试器的驱动程序是否已正确安装。如果没有安装或安装不正确,尝试重新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P:
驱动程序版本不兼容,确保安装的驱动程序版本与GD-LINK调试器和KEIL软件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