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想要用makefile + gcc开发,官方提供makefile与gcc么?

楼主(2025-01-16):
请问,开发沁恒risc-v内核的单片机,官方可以提供makefile与gcc么?

网友A:
您好,GCC可以去MRS官网下载, makefile没有单独提供的例子,可以在MRS内编译一个工程,在生成的obj目录下找到makefile文件,作为参考。

网友B(2025-02-21):
其实我觉得就直接使用沁恒官方的IDE挺好用

网友C:
你要是自己用Makefile和GCC的话是想用通用的开发环境吗?

网友D:
其实沁恒的开发环境也是免费的,这不如直接用了

网友E:
一般是直接去MRS官方下载的GCC

网友F:
话说你说的Makefile是不是任何一个工程都有啊?

网友G:
不太习惯这种开发,因为感觉这种资料不多,遇到问题的话都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H:
Makefile是不是得自己改啊?或者自己写

网友I:
还是用官方的IDE吧,非常方便的

网友J:
你说的用哪款MCU啊?是沁恒的哪款?

网友K:
沁恒的软件就可以了,直接用吧,比自己搭建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