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沁恒有没有关于MounRiver Studio开发环境的使用手册?

楼主(2025-01-18):
请问,沁恒有没有关于MounRiver Studio开发环境的使用手册?

网友A:
您好,MRS有提供帮助手册,具体打开方式可参考下图

网友B(2025-02-21):
这个有,你去软件上的help上看就行

网友C:
我觉得这种没啥用,就跟 通用的IDE差不多

网友D:
这个软件有使用手册,但是要是有视频使用的就更好了

网友E:
你就用一般的就行了,简单的很

网友F:
有,我之前在软件上的帮助的控件栏里看到过

网友G:
这种基本上网上一找能找好多关于这个软件的使用说明

网友H:
一般来说就是在帮助页面能看到

网友I:
其实你在下载的界面上应该也有使用说明的

网友J:
这个软件好像不麻烦,我之前用过,而且使用起来还很方便的

网友K:
建议直接就在下载的时候,就能看到使用说明在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