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几毛钱的芯片支持USB最好是32位的沁恒MCU有没有?

楼主(2025-01-18):
求推荐,几毛钱的芯片支持USB最好是32位的沁恒MCU有没有?

网友A:
您好,我司MCU几乎全系标配USB,可结合您的具体需求,直接电联联系咨询,更加方便快捷。

网友B(2025-02-21):
这个一般就是CH32X035吧,就就可以

网友C:
你去官网呗,官网上有相关的选型的

网友D:
建议直接去代理商,而且你要把你需求说清楚啊

网友E:
现在MCU价格这么卷了吗?连颗逻辑IC都不如了啊

网友F:
国产芯片厂家把价格都卷的这么低了吧?

网友G:
几毛钱估计会有,不过要支持USB好像是不行

网友H:
这种是不是基本上就是risc-v的了

网友I:
有的,而且你可以看看CH32X033,但是我忘记033是否支持USB了

网友J:
https://www.wch.cn/products/productsCenter/mcuInterface?categoryId=70,来这里去看就知道了

网友K:
CH32M030,是支持USB,去看看这个价格吧

网友L:
一般来说就得看你芯片的用量,才知道能不能拿到低价的

网友M:
建议啊,还是找官方的FAE或者销售吧,比较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