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的线程库和posix线程库的效率问题

楼主(2025-01-15):
请问,C++的线程库基于pthread库实现的,那么使用原生的pthread库来实现多线程框架,会比使用C++是的线程库有更高的效率吗?

网友A(2025-03-06):
在大多数情况下,C++线程库提供了足够的性能和灵活性,同时降低了开发难度和维护成本。

网友A:
使用原生的pthread库与使用C++的线程库在效率上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选择哪种线程库取决于项目的具体需求、目标平台以及团队的技术栈等因素。

网友B:
对于大多数常规的多线程编程任务,C++的线程库提供了足够的高级抽象和便捷接口,同时保持了较高的效率。而在需要更加底层和精细控制的特定场景下,可以考虑使用原生的pthread库。在实际开发中,可以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和团队的技术储备来选择合适的线程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