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沁恒的64B 系统非易失配置信息存储区这个怎么使用?

楼主(2025-01-20):
请问沁恒的64B 系统非易失配置信息存储区这个怎么使用?这种是不是就是配置一些标记就行?读写的话是不是也不是很麻烦吧

网友A:
您好,系统非易失配置信息存储区主要用于厂商配置字存储,出厂前固化,用户不可修改操作。若你需要存储相关信息,可直接放在CodeFlash区域或者用户选择字的Data区域

网友B(2025-03-06):
该存储区通常用于存储一些关键的配置信息,如系统参数、校准数据、用户设置等。

网友C:
这些信息在系统复位或掉电后仍能保持不变,因此非常适合用于存储需要持久保存的数据

网友D:
根据沁恒MCU的文档,系统非易失配置信息存储区可能受到一定的保护,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网友E:
用户需要通过特定的编程接口或命令来访问和修改这些存储区的内容

网友F:
不支持读写吧,这部分

网友G:
不清楚,我觉得应该是不能写,只让读取吧

网友H:
这种要是定制的芯片还好,估计能开放读写,但是现在通用MCU估计是不支持

网友I:
不能支持配置标记之类的了吧

网友J:
我觉得读写估计只能原厂操作了,自己估计不行

网友K:
标记应该不让写了吧,这种应该都不是给用户开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