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原来CH32V003的唯一ID是64位的呀?

楼主(2025-01-20):
才知道,原来CH32V003的唯一ID是64位的呀,竟然不是96位的,不过这样重复率应该也不会很高吧

网友A:
您好,不会出现重复UID的。CH32V003的UID为96位的,但目前UID寄存器3为保留位,只能读取UID寄存器1和2有数据(即前64位),UID寄存器3读出值一般为0xFFFFFFF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不会出现重复UID的。CH32V003的UID为96位的,但目前UID寄存器3为保留位,只能读取UID寄存器1和2有数 ...

就是说,依然是96位的ID但是只允许读出来64位呗,但是这么做的理由是啥啊?保护自己的MCU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依然是96位的ID但是只允许读出来64位呗,但是这么做的理由是啥啊?保护自己的MCU吗 ...

您好,UID作为MCU身份标识,目前64位可以满足应用吧,后面若不够用,UID寄存器3会被用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UID作为MCU身份标识,目前64位可以满足应用吧,后面若不够用,UID寄存器3会被用到 ...

一般够用了,主要用UID也是为了做MCU的固件加密使用,其他时候估计也用不到

网友C(2025-03-06):
一般也不会有很高重复率吧

网友D:
其实这种应该也能一样用,而且用UID来加密的话其实也挺好

网友E:
是的,CH32V003微控制器的唯一ID是64位的

网友F:
这个唯一ID是由芯片在出厂时烧录的,通常用于设备的唯一标识、加密、安全认证等场景。

网友G:
其实每个CH32V003芯片的这个ID都是唯一的,可以作为设备的唯一识别码使用。

网友H:
在读取和使用这个ID时,也需要遵循芯片厂商提供的技术文档和规范,以确保正确、安全地使用该ID

网友I:
总的来说,CH32V003的64位唯一ID为设备提供了唯一标识的能力,有助于增强设备的安全性和可管理性。

网友J:
虽然64位但是也不会重复的,你放心用吧

网友K:
64位你知道能有多少芯片吗,还重复?

网友L:
虽然我也是第一次知道64位的UID,但是我觉得也是完全够用的了

网友M(2025-08-27):
位数多 出货量多,这就是芯片身份*,实际用处还是挺多的。

网友N:
是的,64位的唯一ID已经足够用了,96位的话可能会造成资源浪费。

网友O(2025-11-11):
,64 位唯一 ID 才是该芯片的正确配置。

网友P:
引用 网友C:
一般也不会有很高重复率吧

量大可以用来追溯产品的

网友Q(2025-12-18):
CH32V003 的唯一 ID 并非 64 位:其 UID 由 3 个 32 位寄存器(UID0/1/2)组成,实际为 96 位唯一标识,可读取低 64 位用作设备唯一识别。

网友R(2026-01-22):
是的,64位的唯一ID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足够使用,而且还能节省存储空间。

网友S:
是的,64位的ID已经相当长了,可以提供非常广泛的唯一标识,满足大多数需求。

网友N:
是的,64位的唯一ID已经可以提供相当高的识别度

网友T(2026-02-22):
CH32V003 标称唯一 ID 为 96 位,实际仅前 64 位有效可用,第 3 个寄存器为保留位,读出固定为 0xFFFFFFFF,常规应用按 64 位使用即可。

网友U:
64位的唯一ID已经可以提供非常高的安全性和唯一性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D:
其实这种应该也能一样用,而且用UID来加密的话其实也挺好

好像一般都是64位ID

网友W(2026-04-03):
有没有可能你现在用到的芯片的ID号还没达到96位,因为存储器格式化清零实际上是置1,所以你可以理解第3个寄存器是0,后期的芯片读出来的数据可能就不是0xffffffff了,但现在64bit代表了多少?后面32bit能不能用到还得看厂家的产能和销量。。。。。。。

网友X:
是的,64位的唯一ID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足够安全,除非是在极端要求下才需要更长的ID。

网友Y:
没错,CH32V003 的芯片唯一 ID(UID)是 64 位,不是 96 位。

网友Z:
是的, 安全性和唯一性都得到了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