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请问,沁恒的1920B系统引导程序存储区 BootLoader是不是不支持用户使用啊?

楼主(2025-01-21):
请问,沁恒的1920B系统引导程序存储区 BootLoader是不是不支持用户使用啊?

网友A:
您好,这个具体要看是哪个系列。比如CH32V00x系列Bootloader区域用户是可以使用的,其他系列暂时不支持。

网友B(2025-03-06):
以沁恒的CH32V00x系列为例,该系列的Bootloader区域是支持用户使用的。

网友C:
用户可以在CH32V00x这个区域内进行自定义的引导程序开发,以实现特定的启动需求

网友D:
对于其他系列的沁恒微控制器,可能存在不支持用户使用Bootloader区域的情况

网友E:
要确定沁恒的1920B系统引导程序存储区BootLoader是否支持用户使用,需要查阅具体型号的微控制器技术文档

网友F:
不同型号的微控制器在Bootloader区域的支持上可能存在差异,用户在选择和使用时需要仔细查阅相关文档或咨询技术支持以获取准确的信息。

网友G:
一般来说就是CH32V003是支持,好像你说的就是这个吧

网友H:
为啥要用这么点的存储区啊?

网友I:
我觉得你都不如扩展一下外部存储

网友J:
有的BootLoader是不支持让用户占用的,而且一些也都不支持拓展应用

网友K:
一般的话是支持吧,但是我觉得不用比较好,这部分的存储是特殊的,不好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