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1路通用DMA的话,是串口和SPI公用的吗?

楼主(2025-01-22):
我看沁恒有个芯片是支持1路通用DMA的话,那么这1路DMA是串口和SPI公用的吗?

网友A:
您好,DMA一般都是有多个独立可配置通道的,某些外设可能会共用某个DMA通道。可以具体描述一下你看的哪个芯片,这边根据具体芯片型号解答

网友B:
DMA通道是可以配置的,要看一下数据手册。

网友C(2025-03-10):
一般不都是按通道来说吗

网友D:
其实就是有独立通道的,不然杂用啊

网友E:
有混着用的,但是我觉得TTL和SPI应该不会吧

网友F:
你看看例程呗,例程上有写的

网友G:
一般来说不会共用一个DMA通道的

网友H:
我理解是DMA是1个,但是里面有一些通道,分着用

网友I:
应该不是共用的

网友J:
你说的是沁恒哪款芯片啊?正好我瞅瞅

网友K:
这种dma不都是通道么,就是TTL和SPI分着用的

网友L:
你多看看数据手册,一般手册会给你介绍Dma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