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请问,支持外部延迟触发是为了delay吗?

楼主(2025-01-22):
这种支持外部延迟触发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防止干扰吗?请问这种延迟触发能延迟多久?

网友A:
您好,关于外部延迟触发,是指触发信号到达后,经过一定的延迟时间再启动。比如在ADC应用场景中,可以确保采样源稳定后再进行数据采样;当使用ADC多通道时,外部延迟触发可以确保数据采集的一致性和同步性。此外,可用于触发事件发生前,保存相关数据等。关于延迟时间,需要根据不同MCU配置判断,比如CH32V003的触发延迟时间,可配置范围为0—0x1FF个ADC时钟周期,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