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没有精通单片机的大佬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2025-01-15):
画了一块单片机的板子,

单片机供电正常

开始可以下载程序,但是下载完成后程序没有运行,在BOOT0未连接的情况下,进行了SWD调试,结果调试出错,然后Keil软件就检测不到芯片了,并且单片机电流变大。

给复位电路电容放电后,单片机烧坏(不确定是不是我自己操作失误的原因)

有没有了解的大佬将一下,如果是Flash锁死会不会出现Keil软件显示No Target Connected

网友A(2025-03-05):
在BOOT0未连接的情况下,单片机通常应从用户闪存启动。如果程序下载完成后没有运行,可能是因为程序存在问题,导致单片机无法正常执行。

网友B:
单片机的配置不正确,如时钟设置、外设初始化等,导致程序无法正确执行。

网友C:
在进行SWD调试时,如果连接或配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调试出错。

网友C:
可能是由于调试接口损坏、单片机内部电路损坏、供电不稳定等原因造成的。

网友D:
单片机电流变大可能是由于内部电路短路、外设异常工作或电源不稳定等原因造成的。如果电流超出单片机的承受范围,可能会导致单片机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