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ATSAMD51 P20A EVK之HelloWorld 不显示

楼主(2025-01-15):
编译环境:MPLAB X IDE

MPLAB XC

Harmony V3下

.mhc

.csp

.dev_packs

.core_apps_pic32cz_ca(可选)

编译通过

烧录通过

可是

sscom5.13.1

不显示

HelloWorld

提示:

Due to the large memory ranges on this device,only the area of memory

网友A:
HelloWorld程序可能存在编码错误或逻辑错误,导致程序无法正确执行。

网友B:
串口通信设置不正确

网友C:
可能是编译环境配置不正确,如编译器版本、编译选项等。

网友D:
可能是项目配置不正确

网友E:
检查是否有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F:
固件下载或编程过程中出现问题,如编程器驱动未安装、编程器连接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