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while时不定时的自动退出

楼主(2025-01-15):
开发环境:iccavr 7.22 变量定义 unsigned int plss0=0; 中断程序: if(plss0)plss0--; 主程序: while(plss0) { ; } 在这里 有时候plss0不为0就退出来了! 是不是是因为 变量为int型?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A:
使用全局中断禁用

网友B:
检查编译器的优化设置,并尝试关闭优化或使用特定的编译器指令来防止优化。

网友C:
如果中断的优先级较低或中断响应有延迟,主程序可能会在中断有机会执行 plss0-- 之前多次检查 plss0 的值。

网友D:
硬件问题或外部干扰

网友E:
编译器或硬件的bug

网友F:
volatile 关键字用一下试试。

网友G:
IAR开发方便还是用MPLAB开发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