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发布] AVR单片机中ATMEGAXX之间有何区别

楼主(2025-01-15):
AVR单片机中ATMEGA32 ATMEGA64 ATMEGA128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还有就是想学习编程什么开发工具比较好

网友A: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也想知道

网友A:
ATmega64 TQFP封装现主要有以下型号:ATmega64L-8AU、ATmega64L-8AI、ATmega64-16AU、ATmega64-16AI。  型号标识说明:  (1)带“L”与不带“L”的区别:“L”是“Low”的缩写,表示它可以支持低电压,它支持的电压范围为:2.7-5.5V。不带“L”的则表示支持电压范围为:4.5-5.5V。  (2)后缀的数字部分代表MCU可以支持的最高系统时钟,比如ATmega64L-8AU及ATmega64L-8AI指的是可以支持到8MHZ的系统时钟。而,ATmega64-16AU及ATmega64-16AI指的是可以支持到16MHZ的系统时钟。  (3)后缀的第一个字母代表MCU的封装形式,“P”表示DIP封装,“A”表示TQFP封装。 比如ATmega64L-8PI说明它是PDIP封装,ATmega64L-8AI说明它是TQFP封装。  (4)后缀的第二个字母代表MCU的应用级别,“C”表示商业级,“I”、“U”表示工业级。 比如ATmega64L-8AC带“C”为商业级,ATmega64L-8AI带“I”为工业级。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现欧美要求使用无铅IC,所以,ATMEL未来将只推出带“U ”的AVR MCU,它将取代原来带“I”的型号,比如ATmge8L-8AU将取代原来的ATmega64L-8AI。

网友A:
网上查的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