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一个串口通信的奇偶校验问题

楼主(2025-01-15):
使用的单片机STM32F103
这个是代码
/初始化IO 串口1
//bound:波特率
void uart_init1(u32 bound,u16 Parity ){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DISABLE);

        USART_DeInit(USART1);  //复位串口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USART1,GPIOA时钟

                        //USART1_TX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9

        //USART1_RX          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10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 ;//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USART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一般设置为9600;
        if(USART_Parity_No==Parity)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

        if(USART_Parity_Even==Parity)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9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Parity;//偶校验位
        }

        if(USART_Parity_Odd==Parity)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9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Parity;//奇校验位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C  , 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
        memset( &HostTxRxData, 0, sizeof(HostTxRxData));
        //USART_ClearFlag( USART1, USART_IT_TC );
        memset( Modbus_Rx1, 0, sizeof(Modbus_Rx1));
        memset( Modbus_Rx2, 0, sizeof(Modbus_Rx2));
        M_Flag=0;
        MRX_Cnt=0;

}

测试
1.当STM32 设置为  8位数据位 无校验   一位停止位
电脑串口无论设置为奇偶校验 ,单片机可以无视电脑的奇偶校验,可以正常通信,不会产生奇偶错误中断

2.当单片机设置为  9位数据 偶校验 -位停止位
电脑设置为无奇偶校验时候和单片机通信不正常,单片机会产生奇偶错误
电脑设置为偶校验的时候通信正常
电脑设置为奇校验的时候通信正常 单片机产生奇偶错误

3.当单片机设置为  9位数据 奇校验 -位停止位
电脑设置为无奇偶校验时候和单片机通信不正常,单片机会产生奇偶错误
电脑设置为偶校验的时候通信正常   单片机产生奇偶错误
电脑设置为奇校验的时候通信正常

问题1 当情况一的时候是不是单片机会硬件忽略掉电脑来的奇偶校验位?

问题2 结合2和3猜想电脑是否没有检测奇偶校验?

楼主(2025-03-12):
没有人出来聊天吗

网友A(2025-04-13):
是的,当STM32设置为8位数据位、无校验、1位停止位时,STM32会硬件忽略电脑发送的奇偶校验位

网友B:
UART通信中,奇偶校验位的选择和检测是由通信双方共同约定的。当STM32的串口配置为“无校验”(No Parity)时,其硬件不会启用奇偶校验检测功能,因此无论电脑端发送的校验位是奇校验还是偶校验,STM32都不会处理该位,而是直接将其作为普通数据位接收或丢弃

网友C:
这种情况下,通信可以正常进行,因为校验位的存在与否不会影响数据的实际传输

网友D:
可以推测电脑端可能未主动检测奇偶校验,而是根据配置发送校验位,但不验证接收到的数据的校验结果

网友E:
当电脑配置为“无校验”时,通信不正常,STM32产生奇偶错误。这表明STM32启用了偶校验检测,而电脑未发送校验位,导致STM32检测到校验错误

网友F:
一般来说,当电脑配置为“偶校验”时,通信正常,说明STM32和电脑的校验规则一致

网友G:
其实当电脑配置为“奇校验”时,STM32仍产生奇偶错误。这表明STM32期望的是偶校验,而电脑发送了奇校验位,导致校验失败

网友H:
我觉得当电脑配置为“无校验”时,通信不正常,STM32产生奇偶错误。原因与情况2相同,STM32启用了奇校验检测,而电脑未发送校验位

网友I:
我认为,当电脑配置为“偶校验”时,STM32产生奇偶错误,说明STM32期望的是奇校验,而电脑发送了偶校验位。当电脑配置为“奇校验”时,通信正常,说明STM32和电脑的校验规则一致

网友J:
电脑端可能未启用奇偶校验检测功能,而是根据配置发送校验位,但不验证接收到的数据的校验结果。STM32严格遵循配置的校验规则,当接收到的校验位与配置不符时,会产生奇偶错误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