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如果实现M484SIDAE系列的USB功能,最小电路是怎么样的?

楼主(2025-01-15):
请问如果实现M484SIDAE系列的USB功能,最小电路是怎么样的?在哪里可以参考一下?
HSUSB功能。

网友A:
看下官方有没有评估板

网友B:
有哈 我们都有

网友C(2025-02-14):
要实现M484SIDAE系列的USB功能,最小电路就是电源电路,晶振电路,复位电路,USB电路,下载电路就可以了吧

网友D:
电源电路,为M484SIDAE提供稳定的电源电压,通常包括稳压器、滤波电容等组件

网友E:
复位要有的,用于在系统启动时或异常情况下将微控制器复位到初始状态

网友F:
外部晶振啊,主要是为M484SIDAE提供时钟信号,确保微控制器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G:
USB接口电路,包括USB D+D-数据线,以及可能的电源和地线。这些线需要与M484SIDAEUSB功能引脚相连

网友H:
去耦电容,用于稳定电源电压,减少电源波动对微控制器和USB电路的影响

网友I: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为上拉电阻提供稳定的电平信号,以确保USB通信的稳定性

网友J:
参考资料来源

网友K:
由于具体电路的设计可能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电源电压、电流限制、布线布局等),因此在实际设计过程中,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和条件进行调整和优化

网友L:
建议看看官方提供的开发板,开发板是有电路参考的

网友M(2025-11-13):
需要片子 跟技术支持可以找我哈

网友N:
M484SIDAE 系列 USB 功能最小电路需:芯片供电(3.3V)、复位电路(阻容或复位芯片)、晶振电路(12MHz 用于 USB 时钟);USB 接口端接 2 个 15kΩ 下拉电阻(D+、D-),加 TVS 管防静电,通过 USB 座连接外部设备,无需额外复杂电路即可实现基础 USB 通信功能。

网友N:
M484SIDAE 系列实现 USB 功能的最小电路包括:3.3V 供电电路,12MHz 晶振(USB 时钟源)及匹配电容;复位电路(阻容或复位芯片);USB 接口的 D+、D - 线各接 15kΩ 下拉电阻,可加 TVS 管防静电,通过 USB 座对外连接。无需额外复杂元件即可实现基础 USB 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