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BSP包,I2C_EEROM出现:I2C_MasterTx 0xf8 is NOT processed

楼主(2025-01-15):
EE, BSP, No, RT, TX, se
请问出现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在测试赛普拉斯和富士通的EEROMX64的IIC-EEROM出现了这个情况;
但是写入和回读的数据,也是争取的;这种情况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A:
0xf8在新唐的i2c是bus release, 并不会引发中断

网友B:
可能是I2C总线信号问题

楼主:
使用示波器检查I2C总线上的信号波形,波形异常可能包括尖波、斜波、杂波等,这些都可能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C:
检查I2C设备的地址配置是否与代码中设置的地址相匹配。如果地址不匹配,I2C通信将无法建立。

网友D:
I2C设备在通信过程中可能出现死锁状态,导致数据线被拉低且主机无法拉高。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从机上,且为数据线死锁。

网友E:
电源和地线问题

网友E:
检查I2C总线上的所有设备是否都连接到同一个地线。地线连接不良可能导致信号干扰,影响I2C通信。

网友F:
使用的软件或固件版本与I2C设备可能不兼容。有时,旧版本的软件或固件可能存在已知的问题,导致I2C通信失败。

网友G:
如果硬件设计不合理,如I2C总线上的上拉电阻阻值设置不当,可能导致总线驱动能力不足,从而影响通信稳定性。

网友B:
不匹配的时钟速率可能导致通信不稳定或失败。

网友H:
时钟速率有问题吗

网友I(2025-09-15):
I2C_MasterTx 出现 0xf8 未处理,多因 I2C 通信异常。可能是硬件接线错误(如 SDA/SCL 短路)、从设备地址或时序不对、上拉电阻缺失。检查 I2C 引脚连接,核对从设备地址及时序参数,确保上拉电阻正常,排查总线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