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M480系列的单片机,支持EADC的过采样技术吗

楼主(2025-01-15):
请问M480系列的单片机,支持EADC的过采样技术吗?就是有没有可能将EADC2,3,4,5,6,7,8 通道的采样精度提高到14,16bit?

网友A:
这是用多次采样来做的吗

网友B(2025-02-14):
过采样技术是一种以牺牲采样速度来提高ADC(模数转换器)分辨率的技术

网友C:
其实过采样技术是通过以明显高于奈奎斯特速率的采样频率对信号进行采样,并结合后续的数字信号处理(如平均或累加),理论上可以得到更高分辨率的采样结果

网友D:
我知道的是,EADC这种技术并不依赖于特定的单片机型号或ADC硬件,而是可以在多种ADC上实现,只要其采样率和处理能力允许

网友E:
对于M480系列的单片机,如果其EADC模块支持足够的采样率,并且内部处理器或DMA(直接内存访问)控制器能够处理过采样所需的数据量,那么理论上是有可能实现过采样技术的。然而,这需要通过实际的编程和测试来验证

网友F:
至于将EADC2,3,4,5,6,7,8通道的采样精度提高到1416bit,这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过采样率、ADC的原始分辨率、信号带宽、噪声水平以及后续数字信号处理的精度等

网友G:
在实际应用中,即使采用了过采样技术,也很难保证所有通道的采样精度都能达到预期的1416bit

网友H:
一般来说,过采样虽然可以提高分辨率,但并不能无限制地提高精度。精度通常受到ADC硬件本身的限制以及整个信号链中其他因素的影响

网友I:
没听说支持,但是这个是啥都没听过,哈哈

网友J:
你可以问问FAE的,但是EADC好像是没有吧

网友K:
话说,这个EADC是一个软件的吧,就依赖于ADC的一种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