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使用M467的ADC,使用内部晶圆制造电压如何校准数据值?

楼主(2025-01-15):
请问使用M467的ADC,使用内部晶圆制造电压如何校准数据值?

网友:
出厂都有校准的,我记得有个校准的参数。

网友A:
应该会有配置区校准参数的

网友B(2025-02-14):
在进行ADC校准之前,应确保所有相关电路和元件都已正确连接和配置。断开与ADC相连的其他外部设备或电路,以避免干扰校准过程

网友C:
确定是否使用外部校准还是内部校准(自校准或集成校准)。一些先进的ADC内置了校准功能,可以通过发送校准命令来自动完成校准过程。如果M467ADC支持内部校准,则首选此方法,因为它简化了设计并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D:
如果使用外部校准,应连接一个外部精密参考电压源到ADC的参考电压引脚。调整外部参考电压源的输出,以确保参考电压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网友E:
通过测量已知输入信号并记录对应的ADC输出值来进行零点校准和满量程校准。零点校准用于修正ADC的零点偏移,满量程校准用于修正ADC的增益误差

网友F:
ADC的输入信号线上添加低通滤波器电路,以滤除高频噪声和干扰。使用软件滤波算法对采样数据进行滤波处理,如移动平均滤波、中值滤波等,以提高测量精度

网友G:
对参考电压进行温度补偿,以校正温度变化对参考电压的影响。可以通过使用温度传感器监测芯片的温度,并根据温度补偿曲线进行校准

网友H:
ADC外设选择合适的时钟频率,以确保其性能最优化。时钟频率的选择应根据ADC的规格书和应用要求来确定

网友I:
在完成校准后,应使用已知准确的输入信号来验证ADC的精度和性能。如果发现校准结果不准确或存在其他问题,应重新进行校准和调试

网友J:
在整个校准过程中,应使用精密的测量仪器来监测和记录ADC的输出值

网友K:
可以通过多次测量和比较来确保校准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