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S51丢程序了吗?

楼主(2025-01-15):
各位老大好,我这边用MS51FB9AE写了一个软件,复位脚,还有两个编程脚,都是输入状态,外部有无规律杂波信号进入这三个脚,
软件写好以后,批量生产有一定的机率坏,故障现象为:开机测试一切正常,断电再开,有可能运行0.5秒左右 就复位,一直循环,故障率为千分之三左右 ,
重烧软件后,反复通断电,又一直不出问题,
我想问下,这个是内部软件丢了吗?三个编程脚是无稳状态,会引起软件部分丢失吗?除了这个原因,还有什么别的可能?

网友A:
可能是外部干扰导致的复位

网友B:
你提到复位脚、编程脚存在外部无规律杂波信号。这些杂波信号有可能触发单片机的复位功能,尤其是在复位脚上的干扰。建议检查复位电路的设计,确保复位信号有足够的去抖动处理和稳定性。

网友C:
软件丢失或损坏

网友D:
硬件故障包括但不限于单片机本身的质量问题、电源不稳定、复位电路故障、其他外围电路故障等。

网友E:
考虑增加额外的保护措施,如看门狗定时器、电源监控电路等,以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F:
复位电路或者供电电路问题吧。你检查一下。另外看看是不是欠压复位。

网友:
如果复位能正常运行,那么程序是没丢,是你电路有问题。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触发了某个硬件错误。导致了复位或者跑飞。

网友:
所以一定要启用看门狗啊,确保不跑飞。

网友G:
加个电容试试

网友H(2025-05-31):
楼主,解决了嘛,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

网友I:
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外部杂波信号干扰导致的程序不稳定。建议检查电源和地线是否稳定,以及是否有电磁干扰源。

网友J:
看起来像是硬件问题,可能是复位脚或者编程脚受到了干扰。建议检查电路设计,确保这些关键引脚的稳定性。

网友K:
这个问题听起来像是硬件故障,可能是复位脚或编程脚的电路设计有问题。建议检查电路设计和布线,确保没有短路或干扰。

网友L:
这听起来像是硬件问题,可能是复位电路不稳定导致的。建议检查复位电路的设计和元件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