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中FMC接多个通信外设

楼主(2025-01-15):
STM32F7中FMC接多个通信外设是否可行,需共用数据线,分时传输

网友A:
STM32F7FMC接多个通信外设是可行的,但需共用数据线,并分时传输

网友B:
STM32F7系列微控制器中,FMC接口被设计用于与外部存储器设备进行高速数据通信。虽然FMC主要用于连接外部存储器,如SRAMNOR FlashNAND Flash等,但通过适当的配置和分时传输机制,它也可以用于连接多个不同类型的通信外设

网友C:
当需要连接多个通信外设时,由于FMC接口的资源有限(特别是数据线和控制线),因此这些外设通常需要共用数据线

网友D:
一般需要分时传输,这意味着在任意时刻,只有一个外设可以与FMC接口进行通信,而其他外设则处于等待状态。通过微控制器的软件控制,可以在不同的时间点切换与FMC接口通信的外设,从而实现多个外设的共享访问

网友E:
为了实现这一功能,可能需要对FMC接口进行适当的配置,包括设置不同的存储器银行(Bank)、配置时序参数等。此外,还需要编写相应的软件代码来控制外设的切换和数据的传输

网友F:
由于分时传输可能会引入一定的延迟,因此在设计系统时需要充分考虑这一点,并确保系统的性能满足应用需求。同时,为了避免数据冲突和错误,需要仔细规划外设的切换策略和数据传输流程

网友G:
STM32F7中的FMC接口可以通过共用数据线和分时传输机制来连接多个通信外设。但在实现这一功能时,需要注意接口资源的分配、时序参数的配置以及软件代码的设计等方面的问题

网友H:
理论上是可行的,FMC可以接多个外设,但是你需要为每个外设配置片选信号,并确保时序管理得当。

网友I:
共用数据线确实需要分时传输,这样可以避免总线冲突,通常通过片选信号来决定数据的归属。

网友J:
我之前用FMC连接过两个外设,一个是SDRAM,一个是FPGA,通过片选信号和控制时序解决了数据冲突问题,你可以参考这种做法。

网友K:
要注意不同外设对总线时序的要求,如果时序相差过大,可能需要额外设计缓冲方案,否则会影响通信稳定性。

网友L:
建议查看一下FMC支持的存储模式,像NOR Flash、SRAM等外设更容易实现并接通信,其他类型可能需要额外的电路设计。

网友M:
如果多个外设共享数据线时频繁切换,可能会影响总线带宽,建议对时序和传输速率进行充分测试。

网友N:
片选引脚数量有限时,可以用译码器来扩展更多的片选信号,从而挂接更多外设。

网友O:
你考虑过用DMA来提升FMC总线的传输效率吗?对于多外设并行通信场景可能会带来很大优化。

网友P:
如果是高速外设,可能需要注意数据总线长度和阻抗匹配问题,减少信号干扰。

网友Q:
实际测试时,最好用逻辑分析仪来观察片选信号和数据传输波形,确保时序正确没有冲突。

网友R:
当然可以了,你看正点原子设计的F1的开发板不就这么设计的吗

网友S:
可以分时传输,控制使能端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