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对关键中断函数,使用ITCM搬至RAM运行,仿真进入HardFault_Handler报错

楼主(2025-01-15):
STM32H743对关键中断函数,使用ITCM搬至RAM运行,STM32CubeIDE仿真进入HardFault_Handler报错。其中,ITCM已查找网上多篇教程,修改了ld链接文件,CubeIDE编译能正常通过,且map文件中,对已搬至ITCM RAM区域运行的中断函数的地址是OK的。只要上电一仿真运行就会进入HardFault_Handler函数,MCU主频是480MHz,不知是否主频过高所致,请各位大神指点下。

网友A:
其中,ITCM已查找网上多篇教程,修改了ld链接文件,CubeIDE编译能正常通过

网友B:
检查内存配置

网友C:
当改变ISR的位置时,必须更新中断向量表,使其指向新的ISR地址。

网友D:
检查ISR中是否有堆栈溢出或越界访问的问题

网友E:
检查是否有任何仿真配置错误或不一致。

网友F:
关闭编译器优化选项设置

网友G:
学习一下啊,还有好多需要学习的。

网友H:
链接文件怎么改啊

网友I:
ITCM这块我也踩过坑,首先确认你搬到ITCM的函数有没有启用 attribute((section(".itcmram"))) 这种方式标记。

网友J:
主频480MHz应该没问题,STM32H743本来就是支持这个频率的,问题大概率还是内存映射上。

网友K:
你在 HardFault_Handler 里用栈回溯看一下出错的具体地址,有时候能直接定位问题。

网友L:
ITCM要启用Cache,你确认初始化代码里有开Cache吗?否则访问会有问题。

网友M:
修改链接文件后最好检查下编译生成的.map文件,看看那些函数的地址是否真落在ITCM区域。

网友N:
仿真的时候进入HardFault,有可能是访问了非法地址,检查一下中断函数里的指针操作有没有越界。

网友O:
我记得H7系列要手动使能AXI到ITCM的映射功能,你看看RCC和SYSCFG的配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P:
再检查一下中断优先级配置,H7的中断优先级分组和F4系列不一样,可能是优先级冲突了。

网友Q:
尝试降低优化级别(比如O0),有时候高优化会导致ITCM搬移的函数出问题。

网友R:
如果上面都没问题,建议用Debug模式一步步跟踪,看看是从哪一步开始跑偏到HardFaul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