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串口接收函数跑几天就进不去了

楼主(2025-01-15):
像这个串口中断接收函数,接收0x00 0x00 0x80 0x7F开头的48字节数据,单片机跑上几天中断就进不去了,外边的数据源还在发数据,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寄存器状态出问题了?

网友B:
学习一下啊,还有好多需要学习的。

网友C:
跑飞了吗,弄看门狗试试。

网友D:
是不是卡死了啊

网友E:
芯片死机了呗,中断就进不去了

网友F:
那你看看程序是跑到哪儿了

网友G:
你有没有看门狗开启啊?有没有喂狗啊

网友H:
其实你的中断接收函数是否有问题呢

网友I:
一般来说,外部虽然发数据了,但是中断接收接不到的话,可能就是中断接收的问题了

网友J:
看看链接的线之类的是不是被动了

网友K:
建议还是仿真跟踪一下看看,看程序怎么执行的

网友L:
有可能是你程序跑飞了,导致的接收不到数据了

网友M:
是不是缓冲区溢出了,导致接收函数不对了

网友N:
我觉得可能接收部分的缓冲有问题了,就导致数据没对应你要的,导致接收混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