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在做项目时候选用芯片的问题。

楼主(2025-01-15):
STM32 从哪里可以看出芯片是否支持外部存储扩展,从什么可以选出合适的芯片,主要是速度这些,大概率是怎么看的,时钟树是怎么理解的

网友A:
STM32系列微控制器(MCU)通常支持通过特定的接口(如FSMC)进行外部存储扩展

网友B:
在手册中,一般会明确说明芯片是否具备FSMCFlexible Memory Controller,灵活内存控制器)或其他类似的外部存储器接口。如果芯片支持FSMC或类似接口,那么它通常就支持外部存储扩展

网友C:
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存储容量。例如,如果应用需要存储大量数据,那么就需要选择容量较大的存储芯片

网友D:
存储芯片的速度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一般来说,高速存储芯片可以提供更快的读写速度,从而满足高性能应用的需求。在选择存储芯片时,需要查看其数据手册中的读写速度指标,并确保它满足应用的需求

网友E:
确保所选的存储芯片与STM32芯片的外部存储器接口兼容。例如,如果STM32芯片支持FSMC接口,那么就需要选择支持FSMC接口的存储芯片

网友F:
对于低功耗应用,需要选择功耗较低的存储芯片以延长设备的电池寿命

网友G:
在满足以上条件的前提下,还需要考虑存储芯片的价格因素,以确保项目的成本控制在预算范围内

网友H:
STM32是否支持外部存储扩展主要看FMC(Flexible Memory Controller)是否可用,像F4、F7、H7等系列大多都支持,G0这种轻量级的一般不支持。

网友I:
选择合适的芯片可以从需求出发,比如对性能要求高就考虑H7,对功耗敏感的项目就选L系列。如果需要外部存储扩展,优先找支持FMC或SDIO的型号。

网友J:
芯片的速度不仅和主频有关,还要看外设的总线速度,比如SPI、I2C的时钟上限,DMA传输能力等,这些决定了实际数据吞吐率。

网友K:
时钟树可以理解为芯片内部时钟分配图,从主时钟源开始分频给不同外设用。注意不同外设有不同的时钟源要求,比如ADC可能需要更稳定的时钟。

网友L:
ST的官网和CubeMX工具都能方便地筛选芯片,根据RAM、Flash大小、引脚数量、FMC支持等参数来过滤芯片型号。

网友M:
如果你对时钟配置有疑问,CubeMX生成的时钟配置图非常直观,可以帮助你理解各个模块的时钟来源和分频关系。

网友N:
外部存储速度一般和接口类型相关,比如NOR Flash用FMC可能比SPI Flash快,SDIO也比普通SPI的SD卡读取更高效。

网友O:
你也可以查芯片的参考手册(Reference Manual),里面详细描述了支持的外部存储接口和带宽限制。

网友P:
对于速度敏感的项目,最好选择带有高频外设时钟(HCLK高达400MHz)的芯片,比如H7系列,还可以用外部晶振提高时钟精度。

网友Q:
做项目选型时多看看芯片的Errata文件,有些看似强大的功能可能在实际中有已知限制或Bug,提前避坑很重要。

网友R:
时钟树你就看cubemx的时钟配置吧,就能看懂的

网友S:
STM32芯片通常支持多种时钟源,包括高频外部晶振(HSE)、低频外部晶振(LSE)、高频内部振荡器(HSI)以及锁相环(PLL)等。这些时钟源可以根据应用需求进行选择和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