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USB3300传输采集的数据前几次会丢包问题

楼主(2025-01-15):
使用STM32H743+USB3300来传输采集的ADC数据,裸机,多通道实时采集传输,一包数据大小是120KB,问题就是每次上电,接收到指令后传输都会丢失数据,多传输几次才会正常,正常后就是稳定的,丢包只会出现在USB断开重连后,要多发几次才会不丢包,有知道的佬吗。使用官方的USB库移植,和Cubemx配置也一样有此问题。

网友A:
不是,哥们,你这抄袭我的帖子,都不带改一下

网友B:
学习一下啊,还有好多需要学习的。

网友C:
USB连接建立初期,可能存在初始化不稳定或配置不正确的情况,导致数据传输异常

网友D:
当数据包较大(如120KB)时,如果缓冲区管理不当,可能会出现数据覆盖或丢失的情况

网友E:
电源不稳定或时钟配置不正确可能影响USB通信的稳定性

网友F:
如果DMA配置不正确或中断处理函数存在缺陷,可能导致数据传输中断或错误

网友G:
使用的官方USB库或CubeMX配置可能存在未发现的bug,导致数据传输异常

网友H:
确保USB设备在连接时能够正确初始化,并检查所有相关配置参数是否正确

网友I:
可以尝试重新编写USB初始化代码,或使用不同的初始化顺序和参数

网友J:
优化缓冲区管理,确保为USB传输分配足够的缓冲区,并正确管理缓冲区的读写操作。可以考虑使用双缓冲区或环形缓冲区来提高数据传输的效率和稳定性

网友K:
检查电源和时钟配置,确保STM32H743USB3300的电源供应稳定,并检查时钟配置是否符合要求。可以尝试调整电源电压和时钟频率,观察是否对数据传输稳定性有影响

网友L:
检查DMA和中断处理,包括源地址、目标地址、传输方向和缓冲区大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