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使用cunemx配置freertos问题

楼主(2025-01-15):
我使用Cubemx配置STM32H750VBT6的freertos连最基本的keil编译都过不了,请问这是为什么啊?cubemx是最新版,keil使用v5v6编译器都不行,显示float_t之类的错误,这该怎么办啊

网友A:
Keil 5.37及以上版本默认使用ARM Compiler 6,这可能导致与某些库文件或FreeRTOS源代码的不兼容。您可以尝试将Keil的编译器设置回ARM Compiler 5,看看是否能解决问题。但请注意,ARM Compiler 5可能不再受到官方支持或更新

网友B:
如果您坚持使用ARM Compiler 6,可以尝试更新FreeRTOS到最新版本,或者查找是否有针对ARM Compiler 6的补丁或修改

网友C:
是不是float_t类型错误啊,这个错误通常与C语言标准或编译器设置有关。float_t可能不是标准C类型,而是特定于某个库或项目定义的类型。您需要检查FreeRTOS的源代码和配置,确认是否有类型定义错误或缺失

网友D:
确保您的项目设置中的C语言标准与FreeRTOS源代码兼容。例如,如果FreeRTOS源代码是基于C99标准编写的,您的项目设置也应该选择C99或更高版本

网友E:
如果您在项目中使用了STM32HAL库或其他中间件库,请确保这些库与您的STM32CubeMX版本和Keil编译器版本兼容

网友F:
有时,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可能包含特定于某个库版本的函数调用或宏定义。如果库版本不匹配,可能会导致编译错误

网友G:
仔细检查STM32CubeMX中的项目配置,确保所有设置都正确无误。特别是与FreeRTOS相关的配置,如任务堆栈大小、优先级、中断优先级等

网友H:
Keil中清理并重建您的项目。有时,旧的编译缓存或中间文件可能会导致编译错误

网友I:
回退到旧版本,尝试使用旧版本的STM32CubeMXKeil编译器,看看是否能成功编译

网友J:
手动修改代码,如果错误是由特定于编译器的代码或类型定义引起的,您可能需要手动修改这部分代码以使其兼容

网友K:
你检查一下Keil的编译器选项,确认是否启用了Cortex-M7的FPU支持,没有开启的话可能导致 float_t 等浮点相关错误。

网友L:
CubeMX生成的代码有时候默认会漏掉一些头文件路径配置,建议在Keil中手动检查工程属性,把 CMSIS、 FreeRTOS 等路径补上。

网友M:
float_t 错误可能和 math.h 或 stddef.h 的包含顺序有关,确保在编译前包含了标准库头文件。

网友N:
确认编译器使用的是 ARM Compiler 6,这个版本对新型号支持更好,Keil v5的编译器可能对H7兼容性不佳。

网友O:
你可以尝试在CubeMX里重新生成代码时选择不初始化函数,手动优化配置,以避免自动生成的代码有错误。

网友P:
如果依然不行,建议删除 startup.s 文件重新导入 Keil 自带的启动代码,以确保正确初始化。

网友Q:
H7系列默认启用了DTCM和ITCM内存管理,建议检查 Scatter File 中的内存分配是否合理,否则容易出现编译链接问题。

网友R:
尝试切换Keil编译器的C标准到 C99 或 C11,有时候CubeMX生成的代码不完全兼容低版本标准。

网友S:
你也可以在 main.c 中直接添加 #include <stdint.h> 和 #include <math.h> 手动引入必要的头文件,看看是否能绕开错误。

网友T:
实在不行可以先用STM32CubeIDE测试编译,通过确认代码是否生成正确,再回到Keil环境配置。

网友U:
KEIL里是不是自带的有这个freeRT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