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英飞凌32 位 PSOC™ Arm® Cortex® 微控制器PSOC™ 4100 - Intelligent Analog资源合集

楼主(2025-01-15):
产品描述
PSoC® 4 BLUETOOTH® 低功耗
本文介绍了 PSoC® 4 Bluetooth® Low Energy 产品。它集成 256 KB Flash、32 KB SRAM 等,拥有可编程模拟前端、数字外设等功能,支持 CapSense 触摸感应和蓝牙低功耗技术。在 PSoC Creator 中添加蓝牙功能便捷,有多种封装形式和设备组合。提供低功耗、宽电压范围优势,适用于多类应用,还介绍了开发套件及工具等资源。

柏树PSOC@4M系列
PSoC® 4 M-Series 是一款 32 位 ARM® Cortex®-M0 芯片解决方案。它具有 12 个可编程模拟块、16 个可编程数字块,可满足混合信号嵌入式需求。支持多种接口和功能,如 CapSense 触摸感应、CAN 等,电压范围 1.7 - 5.5V,有多种封装形式。还介绍了其先锋套件及产品组合,提供了开发环境、套件购买、应用笔记下载和研讨会注册等入门途径。

柏树PSOC@4 S系列用ARM@替换传统8-/16位MCUCORTEX-MO+和世界上最可靠、耗电量最低的高性能传感器解决方案
PSoC® 4 S-Series 采用 32 位 ARM® Cortex®-M0+,能满足混合信号嵌入式需求。其第四代 CapSense 技术抗噪性强、支持液位传感与自动调校,可降低功耗。产品有多种模拟和数字模块,如 12 位 SAR ADC、Smart I/O 等,工作电压 1.71V - 5.5V,有多种封装。还介绍了开发套件及部分产品型号,提供了开发环境下载等入门方法。

用户手册
PSoC@ 4100 先锋套件
本文是 PSoC® 4100S 先锋套件的快速入门指南。套件包含 PSoC® 4100S 先锋板等部件,介绍了连接 PC 的方法及注意事项,如确保“PWR SEL”开关位置等。还提及套件功能,如触摸色域三角形选色控制 RGB 灯、按 CapSense 按钮调节亮度等。同时说明了打开套件外壳、主板引脚分布及各部件位置等信息,为用户使用该套件提供指导。

PSoC 4100PS 原型设计套件指南
本文是 PSoC 4100PS 原型设计套件指南,介绍了套件的硬件、软件安装及操作方法。包含 PSoC 4100PS 开发板与 KitProg2 板等部件,涵盖 PSoC Creator 软件安装与设备添加步骤,说明了编程调试、USB - UART 与 USB - I2C 桥接功能及 KitProg2 固件更新方法,还介绍了代码示例使用,为用户使用该套件提供全面指导。

设计你的思维方式
本文是 PSoC® 4100PS 原型设计套件快速入门指南。介绍了其模块图,包含 PSoC 4100PS 目标设备与 PSoC 5LP(KitProg2)等部分。说明了代码示例操作,如通过 USB 连接为开发板供电后,状态指示灯和用户指示灯的状态变化。还提供了 PSoC 4100PS 和 PSoC 5LP 的引脚描述,为用户使用该套件提供基础信息。

CY8CKIT-147 PSoC®4100PS 原型开发套件
本文介绍了 CY8CKIT - 147 PSoC® 4100PS 原型开发套件。包含开发板、快速入门指南等部件,其代码示例需 PSoC Creator 4.2 及以上版本,编程还需 PSoC Programmer 3.27.1 及以上和 KitProg2 v1.05 及以上版本。说明了安装指南、套件文档位置及技术支持途径等信息,还提及软件使用权限、免责声明和商标等相关内容。

PSOC@4 S系列先锋套件
本文是 PSoC® 4 S-Series 先锋套件的快速入门指南。介绍了套件内容,如开发板、USB 线等。说明了使用方法,包括连接 PC、触摸色域三角形选色控制 RGB 灯及调节亮度等操作,还提及打开套件外壳的步骤和主板引脚分布情况,以及各部件如 KitProg2 连接器、LED 等的位置信息,为用户使用该套件提供指导。

KitProg2 用户指南
本文档是 KitProg2 用户指南,介绍了 KitProg2 编程器/调试器的使用方法。包括其多种工作模式(如 KitProg2 模式、CMSIS - DAP 模式、Mass Storage 模式等)的切换及操作,涵盖在不同开发环境(如 PSoC Creator、µVision 等)下的编程与调试步骤,还涉及 USB - UART、USB - I2C、USB - SPI 桥接功能的应用,以及故障排除和为 PSoC 5LP 开发应用的相关内容。

数据表
英飞凌 - PSoC 4 CSP 引导加载程序十六进制文件 - 数据表 - 版本 12.00 - 英文
这份文档围绕英飞凌的 PSoC 4 CSP 引导加载程序十六进制文件展开,版本为 12.00 英文版。其核心内容可能涉及该引导加载程序十六进制文件的详细技术规格、功能特性、适用场景、与 PSoC 4 CSP 系统的兼容性信息等,为工程师及开发人员在相关项目开发中提供关键的技术参考,助力其准确理解和高效应用这些文件。

英飞凌 - PSoC 4 CSP 引导加载器项目文件 - 数据表 - 第 12.00 版 - 英文版
该文档聚焦于英飞凌的 PSoC 4 CSP 引导加载程序项目文件(版本 12.00 英文)。它可能涵盖了引导加载程序项目文件的结构、功能模块、配置方式等重要信息,详细说明了如何利用这些项目文件进行 PSoC 4 CSP 相关开发工作,包括对启动流程的设置、与硬件的交互细节等,为开发人员提供关键的技术指导和参考依据,有助于高效开展基于 PSoC 4 CSP 的项目开发。

PSoC®4:PSoC 4100 系列数据手册可编程片上系统
本文档是 PSoC 4100 系列数据手册,介绍了该系列可编程片上系统。其包含 ARM Cortex - M0 CPU,具备多种功能模块,如可编程模拟、数字模块,支持电容式感应、段码 LCD 驱动等。涵盖丰富的引脚功能、电源模式、电气规范等信息,还提供了开发支持资源及相关技术细节,为 PSoC 4100 系列的应用开发提供了全面的技术参考。

应用文档
ModusToolboxTM 的设备固件更新(DFU)中间件(MW)
本文档介绍了用于 ModusToolbox™ 的设备固件更新(DFU)中间件。它适用于英飞凌的多款 MCU 产品,涵盖 DFU 中间件的使用方法、架构、功能特性(如传输、错误检测等),还包括开发应用的流程、在多核设备中的应用、调试技巧、主机工具及命令协议、支持的文件格式和代码示例等内容,为相关开发人员提供了全面的技术指导。

普斯科™40%折扣
本文档是关于 PSoC™ 4 中断的应用笔记。介绍了 PSoC™ 4 中断架构、特性及在 ModusToolbox™ 和 PSoC™ Creator 中的设置方法,涵盖中断源、触发方式、优先级设定等内容,还涉及中断延迟、优化及相关高级特性,如异常处理、SysTick 定时器设置等,并提供了调试技巧和示例代码,是 PSoC™ 4 中断应用开发的重要参考资料。

FFT用于PSoCTT4中的电弧故障检测
本文介绍了在 PSoC™ 4 中利用 FFT 进行电弧故障检测的方法。实现了两通道 64 点 FFT,在交流线路单周期连续采集数据,下周期输出 FFT 结果。阐述了 PSoC™ Creator 项目的各组件配置,包括输入缓冲、ADC、PWM 触发和 UART 等,还讲解了代码流程及相关优化,提及了抗混叠、频率扩展等内容,为电弧故障检测应用提供了技术参考。

普斯科™4及PSOC™6 MCU CAPSENSE"攻计拍
本指南聚焦于 PSoC™ 4 和 6 MCU 的 CAPSENSE™技术。详细阐述其电容式触摸感应原理,涵盖自电容、互电容检测方式及信号处理。介绍多种感应组件设计,如按钮、滑块、触摸板等,并针对不同应用给出设计流程与调优方法,包括 SmartSense 自动调谐和手动校准。还提及开发工具使用及耐液性设计要点,助力工程师掌握该技术并应用于实际项目。

用于ModusToolboxTM的PSOCTM 4IEC60730B类和IEC61508 SIL安全软件库
本文档介绍了用于 ModusToolbox™ 的 PSoC™ 4 IEC 60730 B 类和 IEC 61508 SIL 安全软件库。涵盖其适用标准(IEC 60730 - 1 和 IEC 61508 - 2),详细说明了软件库中的各类测试函数,如 CPU 寄存器、内存、中断等测试,还包括 API 函数的使用方法、测试文件列表及相关证书信息,为保障 PSoC™ 4 设备安全运行提供全面支持。

接近感应与CAPSENSETM
本应用笔记为使用英飞凌 CAPSENSE™技术设计接近感应解决方案提供全面技术指导。涵盖电容式接近感应原理、设计流程、布局指南(包括传感器选型、屏蔽电极等)、固件设计(如部件配置、扫描设置)、调优方法(针对 SNR、液体耐受性等)及故障排除,还介绍了相关开发资源,助力开发者打造可靠的接近感应应用。

PSoCTM Creator-引导加载器介绍
本文档介绍了在 PSoC™ 3、PSoC™ 4 和 PSoC™ 5LP 中使用 PSoC™ Creator 实现引导加载器的相关知识。涵盖引导加载器原理、设计要点,如内存使用、通信端口选择等,详细说明了在 PSoC™ Creator 中创建项目、配置组件、添加可引导应用及调试的步骤,还涉及双应用引导加载器的特点及应用启动流程,为相关开发提供全面指导。

PSoCTM Creator-引导程序简介
本应用笔记介绍了在 PSoC™ 3、4、5LP 中使用 PSoC™ Creator 实现引导程序的相关知识。涵盖引导程序理论、设计要点(如内存使用、通信端口等),详述了在 PSoC™ Creator 中的项目类型、配置选项、调试方法及双应用引导程序考虑因素等内容,还提及相关资源与示例,助力用户快速上手并应用于实际项目。

PSoC412C引导加载程序
本文档介绍了 PSoC 4 中基于 I2C 的 Bootloader。涵盖其创建(包括 I2C Bootloader、Bootloadable 项目及主机项目)、配置与测试步骤,还涉及相关概念、组件 API、通信流程、数据包格式等内容。通过这些内容,用户可利用 PSoC™ Creator 为 PSoC 4 构建 I2C 引导加载系统,实现固件现场更新,助力产品开发与维护。

CAPSENSE™入门
本文档是英飞凌 CAPSENSE™ 入门指南。涵盖其技术原理,包括自电容、互电容感应方法及多种感应技术,介绍了如按键、滑条等多种传感器结构与应用。阐述设计注意事项,如覆盖层选择、ESD 与 EMC 保护、软件滤波等方面。还提及接近感应设计、引脚分配、PCB 布局及 CAPSENSE™ 选择器指南等内容,并提供丰富的资源信息,助力用户开发应用。

英飞凌 - AN86526 - 应用笔记 - 第 9.00 版 - 英文
本应用笔记围绕英飞凌的相关技术展开,主要聚焦于 PSoC 4 中基于 I2C 的引导加载程序(Bootloader)。文中详细阐述了如何运用 PSoC™ Creator 来便捷地构建 I2C Bootloader 项目与 Bootloadable 项目,同时也涵盖了嵌入式 I2C Bootloader 主机程序的编译方法。其目标受众为使用 PSoC™ Creator 为 PSoC™ 4 开发 I2C 引导器的用户,为他们提供了全面且实用的技术指导。

英飞凌 - AN92239 ALP 滤波器库 - 应用笔记 - 第 3.00 版 - 英文
本应用笔记聚焦于英飞凌的 AN92239 ALP 滤波器库。它详细介绍了该滤波器库的功能特性、应用场景以及在相关系统中的使用方法和优势,为工程师及开发人员提供了全面了解和有效运用此滤波器库的关键信息,助力其在设计中实现更优的性能与功能。

PSoC® 4 中断
本应用笔记详细介绍了 PSoC 4 中断相关内容。涵盖中断架构,包括中断源类型、电平及边沿触发机制;阐述 PSoC Creator 对中断的支持,如组件与优先级配置、API 函数;讲解 ISR 编写方法;提供代码示例与调试提示,并探讨异常事件、中断延迟、代码优化等高级主题,为开发基于 PSoC 4 中断的项目提供全面指导。

英飞凌 - AN84858 应用笔记 - 第 15.00 版 - 英文版
这可能是一份由英飞凌公司发布的关于特定技术或产品应用的详细说明文档。通常会包含诸如芯片应用场景、电路设计指导、软件配置方法、性能测试数据、故障排除建议等方面的信息

使用外部微控制器对 PSoc™4进行编程(HSSP)
本应用笔记介绍了使用外部微控制器对 PSoC™ 4 进行编程(HSSP)的方法。涵盖 HSSP 固件架构各层,包括 SWD 协议层、编程步骤层等,说明了硬件连接、代码移植、超时参数计算、编程数据接口及时序验证等内容,还提供测试示例项目与问题解决技巧,助力开发人员利用该技术实现 PSoC 4 器件的高效编程。

PSoC4硬件设计的注意事项
本应用笔记围绕 PSoC 4 硬件设计展开,涵盖器件选型、电源(引脚连接、上升特性、设置及热设计)、时钟、复位、编程调试接口、GPIO 引脚(选择与特殊端口)、组件放置及模拟模块(SAR ADC、运算放大器等)设计等方面,还提供 PCB 布局、资源查询和原理图检查等实用信息,助力工程师构建 PSoC 4 硬件系统。

PSoC® 4-使用 GPIO 引脚
本应用笔记介绍了 PSoC 4 GPIO 引脚的使用,涵盖 GPIO 基础(功能、物理结构、路由等)、PSoC Creator 对其的配置操作(引脚组件、API 等),还通过多个示例展示了如切换 LED、中断处理、模拟数字复用等实用技巧,并提及相关应用笔记与开发板,助力工程师高效利用 PSoC 4 GPIO 引脚进行设计。

PSoC®3、PSoC4和PSoC 5LP中Bootloader 的简介
本应用笔记介绍了 PSoC 3、4 和 5LP 中 Bootloader 的相关知识,涵盖其原理、设计注意事项(如存储、时序、端口等),讲述了在 PSoC Creator 中实现 Bootloader 的步骤,包括项目创建、组件添加配置、调试与自定义等操作,还提及双应用 Bootloader 及项目加载方法,为工程师使用 Bootloader 进行开发提供了全面指导。

PSoC4和 PSoC 模拟协处理器的低功耗模式以及降低功耗技术
本应用笔记介绍了 PSoC 4 和模拟协处理器的低功耗模式及降低功耗技术,涵盖 5 种功耗模式(睡眠、深度睡眠等)的详细信息、唤醒源、模式转换及应用场景,还提供了如关闭组件、调整时钟频率等功耗降低方法,通过多个示例项目展示其实际应用,并说明了硬件配置及测量电流、估算功耗的要点,助力开发低功耗应用。

PSoC@4segment LCD 直接驱动模式
本文档介绍了 PSoC® 4 segment LCD 直接驱动模式。阐述了 PSoC 4 的资源,包括 Creator 开发环境、代码示例等。说明了 segment LCD 驱动模式特性,如支持电极数量、驱动模式类型等,并讲解了基础知识和组件。还涉及低功耗操作及用户界面解决方案,提供了简单、低功耗、带 CapSense 等多个项目示例,展示了配置与实现过程,助力用户利用 PSoC 4 进行相关开发。

英飞凌 - 代码示例 PC41 - 应用笔记 - 第 09.00 版 - 英文版
这是英飞凌公司针对特定产品或技术(可能与 PC41 相关)所编写的应用笔记,其中包含了丰富的代码示例,用于指导开发者如何在实际应用中使用相关技术进行编程开发,可能涵盖了诸如芯片初始化、功能模块配置、数据处理与通信等方面的代码实现

英飞凌第 09.00 版 PSoC 4 功耗估算应用笔记
该文件为英飞凌第 09.00 版 PSoC 4 功耗估算应用笔记相关文件。包含多个工作表:'Instructions'可能是使用说明,引导用户如何操作功耗估算;'Summary'或许是对功耗估算结果的总结呈现;多个'Config'工作表应是不同配置下的相关数据;'CalcData'用于存放计算功耗的数据;'Options'可能是估算过程中的可选设置;'UDBData'可能与特定 UDB 相关数据有关,整体是辅助 PSoC 4 功耗估算的资料。

使用PSoC4实现AFE
本应用笔记介绍了使用 PSoC 4 实现模拟前端(AFE)的方法,涵盖电压、电阻、电容输出传感器的 AFE 设计。包括电压输出传感器的放大滤波等环节、电阻传感器的电流源及比例电阻分压器法,以及电容传感器的单斜率和西格玛-德尔塔调制器法,并分析了精度,还给出了 PSoC 4 实现示例及相关代码,助力传感器系统设计。

PSoC°4段LCD 直驱
本文档围绕 PSoC® 4 段式 LCD 直接驱动展开。介绍了 PSoC 4 资源,如 Creator 开发环境、代码示例等。阐述段式 LCD 驱动特性,包括电极支持、驱动模式等,并讲解基础知识与组件。还涉及低功耗操作及用户界面解决方案,提供简单、低功耗、带 CapSense 等多个项目示例,详述项目创建步骤,展示了 PSoC 4 在段式 LCD 驱动方面的优势与应用方法。

更多技术信息
PSoC 4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TRM)
该文档是英飞凌科技公司的 PSoC 4100S Plus 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主要介绍了 PSoC 4100S Plus 的各类寄存器,包括控制器局域网(CAN)、接收、发送等众多类型寄存器,详细列出了各寄存器的地址、位定义、功能描述及操作方式等信息,为硬件开发人员提供了全面的寄存器操作指南,有助于其进行芯片相关的开发与调试工作。

PSoC 4架构技术参考手册(TRM)
该文档是 PSoC 4100S 及 PSoC 4100S Plus 的技术参考手册。详细介绍了其架构,包括 Cortex - M0 + CPU、系统资源、各类外设等。涵盖了寄存器技术、DMA 控制、中断处理、电源管理等多方面内容,还涉及各功能模块的特性、操作模式、配置方法等,为开发人员提供了全面的技术支持,有助于深入了解和开发基于该芯片的应用。

PSoC 4: PSoC 4100S Plus256KB 系列数据手册可编程片上系统(PSoC)
本文档是 PSoC 4100S Plus 256KB 系列数据手册。介绍了其作为可编程片上系统的架构,包含 32 位 MCU 子系统、可编程模拟和数字模块等。涉及多种功能模块特性、电气规范、引脚布局、电源系统及封装信息等内容,还提供了订购信息和开发支持资源,为该芯片的应用开发提供了全面的数据参考。

PSoC® 4100 PS架构技术参考手册(TRM)
该文档是 PSoC 4100PS 架构技术参考手册,详细介绍了其架构及功能模块。涵盖 CPU 系统(如 Cortex - M0 + 内核)、系统资源子系统(包括时钟、电源等)、数字和模拟系统(如通信模块、定时器等)及程序调试等方面。阐述了各模块的特性、操作模式、寄存器配置等信息,为基于该芯片的开发提供了全面的技术指导,有助于开发人员深入了解芯片架构并进行高效开发。

PSoC®4100 PS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TRM)
该文档是 PSoC 4100PS 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详细介绍了多种寄存器。包括 AROUTE、Cortex M0+、TCPWM 等众多类型寄存器,涵盖了其地址、位定义、功能描述及操作方式等内容。例如,Cortex M0+寄存器中对系统控制、中断设置等相关寄存器有细致说明,为开发人员提供了全面深入的寄存器信息,有助于进行芯片相关开发工作。

PSoC 41XX BLE142XX BLE系列PSoC®4 BLE 架构技术参考手册(TRM)
本手册是赛普拉斯 PSoC 41XX_BLE/42XX_BLE 系列 PSoC® 4 BLE 架构的技术参考手册。它涵盖了系统架构、CPU 系统、系统资源子系统、数字系统、模拟系统、编程和调试等方面。详细介绍了各部分的特性、工作原理、相关模块(如串行通信模块、通用数字模块、定时器等)及寄存器信息等,为基于该芯片的开发提供全面指导,助于开发人员深入了解芯片并进行高效开发。需注意赛普拉斯已并入英飞凌科技公司。

PSoC4100M4200M系列PSoC'4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TRM)
本文档是 PSoC 4100M/4200M 系列的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详细介绍了该系列芯片的各类寄存器,涵盖 UDB 阵列控制、CAN、定时器、系统资源等众多模块。对每个寄存器都给出了地址、位定义、读写属性及功能描述等信息,如 CAN 模块的中断、错误、控制等寄存器。为芯片开发人员提供了全面且关键的技术资料,有助于其进行底层硬件开发与调试工作。

PSoC®4 架构技术参考手册
本文档是 PSoC 4 架构技术参考手册,详细介绍了 PSoC 4 系列芯片架构。涵盖 CPU 子系统(含 Cortex - M0 处理器及中断处理)、存储器系统、系统资源(如 I/O、时钟、电源等)、数字和模拟系统及编程调试等内容。还包括各模块特性、操作模式、寄存器配置等信息,为基于该芯片的开发提供全面技术支持,助力开发人员深入了解芯片架构并高效开发应用。

PSoC®4架构TRM(技术参考手册)
本文档是 PSoC 4100/4200 系列的技术参考手册,主要介绍了 PSoC 4 架构。涵盖 CPU 系统、内存系统、I/O 系统等多方面内容,详细描述了如 Cortex - M0 CPU、各类中断、多种通信接口(SPI、UART、I2C 等)以及通用数字模块(UDB)等功能模块的特性、工作原理和寄存器配置等信息,为 PSoC 4 系列芯片的开发应用提供全面技术支持。

PSoC4100M/4200M系列PSoC4架构技术参考手册(TRM)
本文档是 PSoC 4100M/4200M 系列的 PSoC 4 架构技术参考手册。主要介绍了该系列芯片的架构,涵盖 CPU 系统(如 Cortex - M0 CPU 等)、内存系统、I/O 系统、电源与电压监视等方面。详细说明了各模块的功能、工作原理、寄存器配置及操作模式等信息,为 PSoC 4 系列芯片的开发应用提供全面技术支持。

PSoC®.4架构技术参考
本文是 PSoC 4100M/4200M 系列的架构技术参考手册。介绍了该系列芯片架构,包括 CPU 系统(如 Cortex - M0 CPU 等)、内存、I/O 系统、时钟、电源等子系统,以及数字系统(如串口通信、通用数字模块等)和模拟系统(如 ADC、比较器等)的功能与操作。还涵盖编程调试接口和非易失性存储器编程等内容,为芯片开发应用提供全面技术支持。

产品质量报告
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
本文是柏树半导体(Cypress Semiconductor)的产品认证报告,主要针对 PSoC 4100 和 PSoC 4200 器件系列(S8PF - 10R,Fab25)。报告涵盖了产品的封装、电气测试等信息,详细列出了如高温工作寿命、低温工作寿命、耐久性、静电放电等可靠性测试的条件与结果,表明该系列产品在多种测试条件下表现良好,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可用于实际应用。

柏树半导体产品鉴定报告
本文为柏树半导体产品鉴定报告,针对 PSoC 模拟协处理器器件系列 S8PFHD - 10(Fab25)。报告涵盖产品包装、电气测试等信息,详细列出如高温工作寿命、静电放电等可靠性测试条件与结果,多数测试表现良好。涉及多种封装形式,如 LQ48A、48 - TQFP 等,还介绍了其技术/制造工艺,为产品的应用提供了可靠性依据。

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
本文是柏树半导体的产品认证报告,主要针对 PSoC 4100M 和 PSoC 4200M 器件系列(S8PFHD - 10P,Fab25)。报告涵盖产品包装、电气测试等信息,详细列出如高温工作寿命、静电放电等可靠性测试条件与结果,表明产品在多种测试条件下表现良好。涉及 AY64 等封装形式,还介绍了技术/制造工艺,为产品的可靠性提供了依据。

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
本文是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针对 PSoC 4100S Plus 器件系列(S8SPFHD - 10,Fab25)。报告涵盖产品包装、电气测试等信息,详细列出如高温工作寿命、静电放电等可靠性测试条件与结果,多数测试表现良好。其封装形式为 AY64(TQFP 64L),还介绍了技术/制造工艺,为产品在工业应用中的可靠性提供了依据。

柏树半导体产品鉴定报告
本文是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针对 PSoC 4100S 器件系列(S8SPF - 10P,Fab25)。报告涵盖产品包装、电气测试等信息,详细列出如高温工作寿命、静电放电等可靠性测试条件与结果,产品在多种测试中表现良好。涉及 LQ24A、AZ48 等封装形式,还介绍了技术/制造工艺,为产品的可靠性提供了依据,有助于其在市场上的应用。

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
本文是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针对 PSoC 模拟协处理器器件系列 S8PFHD - 10(Fab3 HHGrace)。报告涵盖产品包装、电气测试等信息,详细列出如高温工作寿命、静电放电等可靠性测试条件与结果,多数测试表现良好。其封装形式有 LQ48A 等,还介绍了技术/制造工艺,为产品在市场中的应用提供了可靠性依据,有助于用户了解该产品的性能与质量。

资格测试报告
本文是柏树半导体(现为英飞凌科技公司)的资格测试报告,报告编号为 QTP#202121001,日期为 2022 年 6 月 1 日。主要针对采用 S8PFHD - 10R 技术在 Fab25 制造的 PSoC 4100M / PSoC 4200M Cu BEOL 进行测试,测试范围涵盖 CY8C4245、CY8C4246、CY8C4247 等器件,测试结果为通过,为该产品的可靠性提供了重要依据。

资格测试报告
这是柏树半导体(现英飞凌)的资格考试报告,日期为 2022 年 3 月 16 日,报告编号 QTP#202901。主要针对在 UMC Fab 12I 制造的采用 S8SPF - 10R 技术的 PSoC™ 4100S Plus 器件(CY8C4127)进行测试,测试项目涵盖 BIASED HAST、EFR、ENDURANCE 等多种类型。测试结果显示全部通过,为该器件的可靠性和质量提供了有力支撑。

产品鉴定报告QTP编号#2029033CY8C41xx/S8CUSPF-10RPSoC 4100S 最大可编程系统芯片
本文是英飞凌的产品鉴定报告(QTP#202903),针对 CY8C41xx / S8CUSPF - 10R PSoC 4100S 最大可编程系统芯片。报告涵盖电气应力测试(如 EFR、EDDR 等)、环境应力测试(如 TC、uHAST 等)及机械应力测试(如 ESD CDM、ESD HBM 等)结果,均显示通过。该芯片有 48 - lead TQFP 等多种封装形式,依据 JEDEC 标准全面鉴定合格,为产品应用提供了可靠性依据。

柏树半导体产品鉴定报告
本文是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针对 PSoC 4 - MC 器件系列 S8SPFHD - 10(Fab25)。报告涵盖产品包装、电气测试等信息,详述如高温工作寿命、静电放电等可靠性测试条件与结果,产品表现良好。其封装形式为 AY64,还介绍了技术/制造工艺。涉及多组测试数据,为产品可靠性提供依据,有助于其在市场上的应用与推广。

产品认证报告PSoC4XX7 BLE家族可编程系统芯片(PSoC)
本文是英飞凌的产品认证报告,针对 PSoC 4XX7_BLE 家族可编程系统芯片(PSoC)及可编程蓝牙低功耗片上无线电(PRoC BLE)。报告涵盖电气应力测试(如 EFR、HTOL 等)、环境应力测试(如 TC、HAST 等)及器件特性分类测试(如 ESD CDM、ESD HBM 等)结果,均显示通过,符合 JESD47 商业/工业应用标准。为产品质量和可靠性提供依据,有助于用户了解其性能。

柏树半导体产品鉴定报告
本文是柏树半导体产品鉴定报告,针对 PSoC4A 器件系列(S8PF - 10R 技术,Fab 4 CMI)。报告涵盖产品包装、电气测试等信息,详细列出如高温工作寿命、静电放电等可靠性测试条件与结果,多数测试表现良好。其封装形式多样,还介绍了技术/制造工艺,为产品在市场中的应用提供了可靠性依据,有助于用户了解该产品的性能与质量。

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
本文是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针对 PSoC4A 器件系列(S8PF - 10R,Fab8F UMC)。报告涵盖产品包装、电气测试等信息,详细列出如高温工作寿命、静电放电等可靠性测试条件与结果,产品在多种测试中表现良好。其封装形式有 44 - Lead TQFP 等,还介绍了技术/制造工艺,为产品的可靠性提供了依据,有助于其在市场上的推广与应用。

柏树半导体产品鉴定报告
本文是柏树半导体产品鉴定报告,针对 PSoC4A - M 器件系列(S8PFHD - 10P 技术,Fab 4 CMI)。报告涵盖产品包装、电气测试等信息,详细列出如高温工作寿命、静电放电等可靠性测试条件与结果,产品在多种测试中表现良好。其封装形式有 64 - Lead TQFP 等,还介绍了技术/制造工艺,为产品的可靠性提供了依据,有助于其在市场上的推广与应用。

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
本文是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针对 Cypress Fab25 的 S8 技术及 PSoC4A 器件(S8PF - 10R)。报告涵盖产品包装、电气测试等信息,详述如高温工作寿命、静电放电等可靠性测试条件与结果,产品在多种测试中表现良好。其封装形式有 AZ44A 等,还介绍了技术/制造工艺,为产品在市场中的应用提供了可靠性依据,有助于用户了解该产品的性能与质量。

PSOC™ 4100 - Intelligent Analog 子类别
英飞凌32 位 PSOC™ Arm® Cortex® 微控制器PSOC™ 4100S Max资源合集

网友A:
过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