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增压带来的联动影响,要注意啦!

楼主(2025-01-16):
做为诸多电源线路的一种形式,升压电路是低压供电回路向高压用电系统供电的一种最为常用的电压抬升形式,不过要想在原有抬升的电压基础上再次提高输出电压,那么有关事项则需要各位坛友多见注意,否则很容易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甚至造成整个电路的损坏。
首先是要对原有升压电路中类似开关功率管、电容、二极管等元器件的耐压有足够的考虑,否则很容易发生击穿烧毁的情况;
其次就是变压器、电感线圈绕组的绝缘防护等级,也是我们针对再次抬高输出电压而应考虑的,要是绝缘等级不够,后果显而易见;
再次就是针对PCB板厚度、高低压隔离过孔、间隙宽窄等也要多加核算和考虑;
最后一点则是若同系统中存在多路电压输出的情况,那么多路输出电压间的隔离也要考虑到。

网友A:
生压电路是不是属于开关电路,有没有开关噪声。

网友B:
升压电路没玩过,不知道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压电路没玩过,不知道好用不

电流容量不大,而且体积也不算很小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