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 内存详解

楼主(2025-01-16):
STM32F103C8T6的FLASH大小是比较奇怪的。

RAM大小是20K这是没有争议的。

但FLASH大小是有争议的,也就是ROM这部分。
根据数据手册FLASH大小应该为128K多数资料也表明其FLASH为128K,但是通过STM32 CubeMx查到内存大小为64K。

GPT的回答是C8T6的FLASH是64k,部分芯片可能是128K的,但是不保证。但CBT6肯定是128K的,还给出了查询FLASH大小的代码:

#include "stm32f1xx_hal.h"

void checkFlashSize() {
    uint16_t flashSize = *(__IO uint16_t*) (0x1FFFF7E0); // Flash size register address
    printf("Flash Size: %d KB\n", flashSize);
}

经查询,我手中的STM32F103C8T6 FLASH为64K。

STM32F10系列参考手册指出其主存储块FLASH为128K:

其数据手册指出STM32F103x8和STM32F103xB系列有着64K或128K FLASH:

至此可以总结出STM32F103C8T6为64K FLASH,STM32F103CBT6为128K FLASH。
其ROM(FLASH)和RAM存储器功能如下:

注意:
程序创建的变量存在运行内存中,为20K,因此数据量大的不可创建变量,需要存储到FLASH中,进行读取使用。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4350337/article/details/145102530

网友A:
学习一下啊,还有好多需要学习的。

网友B:
c8和cb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C:
资料中会提到它的闪存大小为 64KB,RAM 大小为 20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