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移植FREERTOS出错

楼主(2025-01-17):
编译成功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chenbingjy/article/details/143429136

网友A:
在多个源文件中包含相同的头文件时,可能会导致变量或宏被重复定义。

网友A:
使用条件编译指令(如#ifndef、#define、#endif)来防止头文件被重复包含。

网友B:
如果光是一个freertos,用了多少flash容量?

网友C:
检查FreeRTOS的代码,找出与编译器不兼容的部分,并进行修改或替换。

网友D:
FreeRTOS的代码可能使用了与PIC18系列单片机不兼容的数据类型。

网友E:
在FreeRTOS的移植过程中,可能遗漏了某些必要的函数或变量的定义。

网友F:
优化FreeRTOS的内存使用,或者考虑使用具有更多内存资源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