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思路〗PN结的四种 逆向电导模式

楼主(2025-01-16):
载流子的走向一致,有别的只是起点。

楼主:
光伏及击穿,都可视之为 复合的逆过程,
但是,复合、光伏与击穿,不单是进程的方向相反,偏置状态也不一样,
复合的工况,是正偏,光伏是零偏,击穿与漂移则是反偏,光伏的能源是外来的,而击穿消耗的是结区自身和电源的能量,
漂移的载流子是 客席载流子,须借外延层才能引入,客席载流子 不受反偏PN结的空乏区阻碍,能漂不能漂,只取决于反偏PN结是否处于外延层的「射程」范围,
而穿通的成因,则是因空乏区的过度扩张,致使跟 端子、外延层或其他空乏区 碰触,当耗尽层融通,耐压 (反向阻断能力) 即告彻底丧失,空乏区的扩张是需要力气的,所以,穿通只能在尚未击穿的状态下才能发生,倘若击穿在先,结区就被自我钳位,无法继续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