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英飞凌32位PSOC™ Arm® Cortex® 微控制器PSOC™ 4200 - Programmable Digital资源合集

楼主(2025-01-16):
产品描述
柏树PSoC®4蓝牙® 低功耗
PSoC 4 BLE 是一款强大的蓝牙低功耗解决方案芯片。它集成了 256 KB Flash、32 KB SRAM 等,拥有可编程模拟前端、数字外设等丰富功能。其优势显著,添加蓝牙连接轻松,天线匹配网络设计简便,系统成本和功耗低。适用于运动健身、医疗保健、可穿戴设备等多个领域。还提供开发套件与工具助力设计,为系统设计师创建智能互联设备提供有力支持。

柏树PSOC@4 L系列
PSoC 4 L - Series 是一款极具灵活性的 32 位 ARM® Cortex® - M0 芯片解决方案。它拥有多达 256KB 的闪存、32KB 的 SRAM 以及多达 98 个 GPIO。具备 13 个可编程模拟块和 20 个可编程数字块,可设计自定义模拟前端和协处理器等。还包含电容式 Sigma - Delta 块、USB 2.0 控制器、CAN 模块等。其功耗低,有多种节能模式,适用于多种混合信号嵌入式应用场景。

柏树PSOC@4 M系列
PSoC 4 M - Series 是一款出色的 32 位 ARM® Cortex® - M0 单芯片解决方案。它拥有 12 个可编程模拟块和 16 个可编程数字块,可满足混合信号嵌入式设计需求。其具备 4 个低功耗运放、2 个低功耗比较器、1 个 12 位 SAR ADC 等丰富模拟模块,还有双 CAN 2.0 模块、DMA 及多达 55 个 I/O。支持 1.7 - 5.5V 电压,有多种封装形式,适用于多种应用场景。

用户手册
CY8CKIT-146 PSOC@ 4200DS 原型制作套件快速入门指南
CY8CKIT - 146 PSoC® 4200DS 原型制作套件包含 PSoC 4200DS 目标器件与 KitProg2 编程调试器。其电路有上拉电阻、用户按钮、LED 及多种接口。KitProg2 有默认编程调试模式和 CMIS - DAP 等模式,可通过模式开关切换,对应不同状态指示灯。在示例项目中,用户开关控制用户 LED 状态。该套件为用户提供了便捷的开发平台,有助于快速开展项目设计工作。

CY8CKIT-146 PSoC@ 4200DS原型开发套件
CY8CKIT - 146 PSoC® 4200DS 原型开发套件由 Cypress(现为 Infineon 旗下)推出。套件包含原型板与快速入门指南,其代码示例需 PSoC Creator™ 4.1 及以上版本,编程还需 PSoC Programmer 3.26.0 及 KitProg2 v1.03 及以上版本。网页提供安装包等,安装说明在用户指南中。文档位于安装目录下,还有技术支持与更多相关信息的获取途径,助力用户开发使用。

PSoC 4200DS原型设计套件指南
CY8CKIT - 146 PSoC 4200DS 原型设计套件是用于开发的实用工具。它包含原型板和快速入门指南,支持 PSoC 4200DS 设备。软件安装方面,需特定版本的 PSoC Creator 和 Programmer。其操作涵盖编程调试(可通过 KitProg2 或 PSoC Programmer 进行)、USB - UART 和 USB - I2C 桥接功能及固件更新。还提供代码示例及多种学习资源,帮助用户快速上手并开发应用。

处理器模块快速入门指南CY8CKIT-038 4200系列
CY8CKIT - 038 PSoC® 4200 系列处理器模块使用时,需先从包装中取出模块并放置在 CY8CKIT - 001 开发板上,连接 I2C LCD 到模块的 P1 接口,接入合适的电源适配器。自检后 LCD 会显示成功信息。还可插入配套光盘查看用户指南,启动 PSoC Creator 打开代码示例,并安装 PSoC Creator 和 Programmer,相关软件和硬件文件可从指定网址获取。

CY8CKIT-038 PSoC@4200系列处理器模块套件
CY8CKIT - 038 PSoC® 4200 系列处理器模块套件于 2013 年 9 月 26 日发布,需与 CY8CKIT - 001 开发套件配合使用。套件包含处理器模块、I2C 字符 LCD、快速入门指南及 DVD 等。其安装可通过插入 CD/DVD 或从网页下载安装程序进行,代码示例已更新支持 PSoC Creator 3.0。文档位于特定文件夹,还有技术支持及更多信息获取途径,同时说明了版权和免责等相关内容。

PSoC4200系列处理器模块套件指南
CY8CKIT - 038 PSoC 4200 系列处理器模块套件指南涵盖多方面内容。该套件含处理器模块、I2C LCD 等,可用于开发多种应用。软件安装可通过 CD/DVD 或网页下载,需特定版本软件。硬件方面介绍了系统框图和模块板结构。还详细说明了如电压显示、LED 调光、低功耗演示、电容感应等示例项目的操作,同时提供了原理图、物料清单等附录信息。

PSoC4 M系列原型套件指南
CY8CKIT - 043 PSoC 4 M - Series 原型套件是用于开发的实用工具。套件含特定开发板,支持 PSoC 4200M 设备。软件安装有多种方式及要求,涉及 PSoC Creator 和 Programmer。其操作涵盖编程调试(可通过 KitProg 等)、USB 桥接功能及固件更新。硬件方面包括各部件介绍及连接方式等。还提供代码示例及附录信息,助力用户基于该套件开发项目。

CY8CKIT-043 PSOC°4 M系列原型套件快速入门指南
CY8CKIT - 043 PSoC 4 M - Series 原型套件使用时,需将其通过 USB 连接器连接至计算机。此时琥珀色 LED 会指示电源开启,绿色 LED 显示状态,蓝色 LED 会呈现呼吸效果。若想了解更多套件信息,可访问指定网页 www.cypress.com/CY8CKIT - 043 。该套件为用户提供了便捷的开发体验和直观的状态指示功能 。

CY8CKIT-043 PSoC@4 M系列原型套件
CY8CKIT - 043 PSoC 4 M - Series 原型套件于 2017 年 6 月 16 日发布。套件包含原型板与快速入门指南,其代码示例需 PSoC Creator™ 3.2 及以上版本,编程还需 PSoC Programmer 3.23 及 KitProg 2.12 以上版本。网页提供安装包等,安装说明在用户指南中。文档位于特定文件夹,还有技术支持与更多信息获取途径,并说明了版权、免责及代码保护等相关内容。

KitProg用户指南
KitProg 用户指南介绍了其相关功能及使用方法。KitProg 是集成于开发套件的编程调试工具,具 USB - I2C 和 USB - UART 桥接功能。指南涵盖编程(如通过 PSoC Creator、PSoC Programmer 等方式)、调试操作,还涉及 Mass Storage 编程、USB 桥接应用、PSoC 5LP 项目开发及故障排除等内容,为用户使用 KitProg 进行开发提供全面指导,帮助用户充分利用其功能完成项目开发与调试工作。

数据表
PSoC4:PSoC4200DS系列数据表可编程系统芯片(PSoC)
PSoC 4200DS 系列数据表介绍了一款可编程系统芯片。它基于 Arm Cortex - M0 CPU,具有 32 位 MCU 子系统、可编程数字和模拟模块、多种通信接口及丰富的 GPIO 等特性。工作电压范围 1.71 - 5.5V,提供不同供电模式。文档涵盖功能定义、电气规格、封装信息等内容,为其应用开发提供了全面的技术参考,有助于用户了解芯片性能并进行合理设计与应用 。

英飞凌 - PSoC 4 芯片级封装(CSP)引导加载程序十六进制文件 - 数据表 - 版本 12.00 - 英文版
这份《英飞凌 - PSoC 4 CSP 引导加载程序十六进制文件数据表》版本为 12.00。主要围绕 PSoC 4 CSP 引导加载程序的十六进制文件展开,涵盖其格式、功能特性、应用场景等。清晰阐述文件格式规范,帮助工程师理解数据编码与存储结构。介绍该引导加载程序的启动模式、更新机制等功能,还可能包含应用示例与性能指标,为开发者在 PSoC 4 芯片开发中运用此引导加载程序提供全面指导。

英飞凌 - PSoC 4 芯片级封装(CSP)引导加载器项目文件 - 数据表 - 版本 12.00
《Infineon - PSoC 4 CSP Bootloader Project Files - DataSheet - v12_00 - EN》是英飞凌针对 PSoC 4 CSP 引导加载器项目文件的技术文档,版本 12.00 。该文档详细介绍了与 PSoC 4 CSP 引导加载器相关的项目文件,包括文件构成、功能用途及相互关系。它能帮助开发者了解如何基于这些项目文件进行引导加载器的开发、定制与集成,为运用 PSoC 4 芯片开展系统设计提供关键的技术支持与指导。

SHM 35系列:SHM35920M系列数据表系统硬件管理器(SHM)
SHM 35 - Series(SHM35920 - M 家族)数据表介绍了一款基于 ARM Cortex - M0 CPU 的系统硬件管理器。它具有 32 位 MCU 子系统、可编程模拟和数字模块、多种通信接口及丰富的 GPIO 等。工作电压 1.71 - 5.5V,有不同供电模式。文档涵盖功能、电气规格、封装等信息,还提供开发支持资源,为其应用开发提供全面技术参考,有助于用户利用其特性进行设计与应用 。

SHM 35系列:SHM35920系列-L家族数据表系统硬件管理器(SHM)
SHM 35 - Series(SHM35920 - L 家族)数据表介绍了一款基于 ARM Cortex - M0 CPU 的系统硬件管理器。它具有 32 位 MCU 子系统、丰富的可编程模拟和数字模块、多种通信接口及多达 57 个可编程 GPIO 等特性,工作电压 1.71 - 5.5V,有不同供电模式。文档提供功能定义、电气规格、封装等信息及开发支持,助力用户进行应用开发。

应用文档
普斯科™40%折扣
本文档围绕 PSoC™ 4 中断展开,旨在为相关开发者提供全面指导。详细说明了 PSoC™ 4 在 ModusToolbox™ 和 PSoC™ Creator 中的中断设置方法,涵盖中断源、触发方式、优先级设定等关键内容。还介绍了相关 API 函数、示例代码及调试要点,同时涉及中断延迟、优化和特殊情况处理等高级主题,助力开发者高效实现中断功能。

FFT用于PSOCTM 4中的电弧故障检测
本文档介绍了在 PSoC™ 4 中利用两通道 64 点快速傅里叶变换(FFT)进行电弧故障检测的方法。在交流线路单周期内连续采集数据,下周期输出 FFT 结果。详细阐述了 PSoC™ Creator 项目设置,包括输入缓冲、ADC、PWM 触发和 UART 等模块,以及代码实现与监测手段。还探讨了抗混叠、频率范围扩展等内容,为电弧故障检测应用提供了全面参考。

普斯科™4及PSOCT6 MCU CAPSENSET设计指南
本指南围绕 PSoC 4 及 6 MCU 的 CAPSENSE 技术展开。详细介绍了其电容感应原理,包括自电容和互电容检测方式、信号处理及不同感应组件(按钮、滑块、触摸板、接近传感器等)的应用。涵盖多种 CAPSENSE 设计方案,如 CSD、CSX 等不同世代及低功耗模式,还涉及性能调优方法,为相关设计与开发提供全面技术参考。

用于ModusToolboxTM的PSOCTM4IEC60730B类和 IEC61508 SIL安全软件库
本文档聚焦于用于 ModusToolbox™的 PSoC™ 4 IEC 60730 B 类和 IEC 61508 SIL 安全软件库。详细阐述了该软件库如何助力实现 IEC 60730 - 1 附录 H 和 IEC 61508 - 2 附录 A 中的安全标准,涵盖各类组件测试,如 CPU 寄存器、内存、通信等测试,并介绍了丰富的 API 函数及其功能,还说明了软件库的使用方法和示例项目,为相关安全设计提供重要参考。

接近感应与CAPSENSETM
本文档围绕 Infineon 的 CAPSENSE™ 技术展开,旨在为使用该技术设计和实现接近感应解决方案提供全面技术指导。涵盖接近感应原理、设计考量(如低功耗、大感应距离等挑战及应对策略)、布局指南(不同传感器类型及通用原则)、固件设计(包括部件配置、扫描与屏蔽设置等)、调试优化(如滤波器使用、参数调整)等方面,助力开发者高效应用该技术。

PSoCTM Creator-引导程序简介
本文档主要介绍了 PSoC™ Creator 引导程序相关知识。涵盖引导程序基本原理、设计要点,如内存使用、通信端口选择等。详细说明了在 PSoC™ 3、4、5LP 中使用 PSoC™ Creator 实现引导程序的步骤,包括创建项目、配置组件、添加可引导应用等,还涉及调试、定制及双应用引导程序考虑因素等内容,为相关设计提供全面指导。

PSoC412C引导加载程序
本文档聚焦于 PSoC 4 的 I2C 引导加载程序。详细介绍了如何利用 PSoC™ Creator 构建 I2C Bootloader、Bootloadable 项目及嵌入式 I2C Bootloader 主机程序。涵盖相关概念、功能流程、项目创建步骤(如组件添加与配置、引脚分配等)、测试方法,还涉及引导加载过程中的通信、文件格式、主机 API 及其他关键主题,为 PSoC 4 引导加载应用提供全面指导。

CAPSENSE™入门
本指南是电容式触摸感应(CAPSENSE™)技术的入门资料。它涵盖了 CAPSENSE™的优势、设计流程、感应技术(如自电容、互电容)、调校方法、各类传感器(按键、滑条等)及其结构、防水和接近感应功能,还包括设计注意事项(如覆盖层选择、ESD/EMC 防护)、器件选择方法及丰富的开发资源,为初学者提供全面指引。

英飞凌 - AN86526 应用笔记 - 版本 09.00 - 英文版
《英飞凌 - AN86526 应用笔记 - 版本 09.00 - 英文版》是英飞凌推出的技术资料。该文档聚焦特定应用场景,为工程师及技术人员提供指导。可能围绕英飞凌某类产品,如芯片、模块等,详述其应用方式、电路设计要点、软件编程思路等。通过实际案例与理论结合,助力使用者优化设计,有效解决在产品开发、系统集成中遇到的技术难题,更好地运用英飞凌产品实现预期功能。

英飞凌 - AN92239 ALP 滤波器库应用笔记 - 版本 03.00 - 英文版
这份《英飞凌 - AN92239 ALP 滤波器库应用笔记(版本 03.00 英文版)》,专为工程师与技术人员打造。它围绕英飞凌的 ALP 滤波器库展开,详细介绍库的功能特性、适用场景及使用方法。通过应用笔记,使用者能了解如何基于该库进行滤波器设计与优化,解决信号处理中的滤波难题,为涉及信号滤波的电路设计、系统开发等工作,提供极具价值的技术指导与实践建议。

英飞凌 - AN92239 接近示例项目 - 应用笔记 - 版本 03.00
《英飞凌 - AN92239 接近示例项目应用笔记(版本 03.00 英文)》为开发者提供了接近感应相关的示例项目。该文档可能详细介绍了基于英飞凌特定芯片或技术实现接近感应功能的具体案例,包括电路设计、软件编程、参数配置等内容。通过实际的示例项目,帮助开发者快速理解和掌握接近感应技术的应用,为在实际产品中实现接近感应功能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实践指导,可有效缩短开发周期并提高开发效率。

PSoC 4中断
本文档围绕 PSoC 4 中断展开,介绍了其架构、配置方法及相关高级主题。涵盖中断源(如 GPIO、定时器等)、触发方式,详述了 PSoC Creator 中中断组件配置、优先级设定与 API 函数的使用,包括编写中断服务子程序的多种方式。还涉及调试技巧、中断延迟优化、特殊组件中断处理等内容,为 PSoC 4 中断应用开发提供全面指导。

英飞凌 - AN84858 应用笔记 - 版本 15.00 - 英文
《英飞凌 - AN84858 应用笔记 - 版本 15.00 - 英文》主要介绍了使用外部微控制器对 PSoC4 进行编程的相关内容1。文档详细阐述了编程的具体流程、步骤以及相关注意事项,包括设备获取、硅片 ID 验证、擦除闪存、校验和计算、编程闪存、保护设置及校验等各个环节1。为工程师在使用外部微控制器对 PSoC4 芯片进行编程开发时,提供了全面、详细的技术指导和操作规范,有助于提高编程的效率和准确性,确保系统的稳定运行。

使用外部微控制器对 PSoC™4进行编程(HSSP)
本文档介绍了使用外部微控制器对 PSoC™ 4 进行 HSSP 编程的方法。涵盖 HSSP 固件架构各层(物理层、数据包层等)、硬件连接、代码移植、超时参数计算、数据接口及时序验证等内容,还包括不同开发套件的测试项目与问题解决技巧,为开发人员提供了全面的技术指导,有助于其利用外部微控制器高效实现 PSoC™ 4 编程。

PSoC4硬件设计的注意事项
本文档聚焦 PSoC 4 硬件设计,涵盖多方面内容。介绍了 PSoC 资源获取途径,包括 PSoC Creator 等工具的使用。阐述了封装选择要点,分析电源、时钟、复位、编程调试接口及 GPIO 引脚配置,还提供了组件放置方法与模拟模块设计技巧,如 SAR ADC、运算放大器等模块的设计注意事项,并给出 PCB 布局提示与原理图检查表,为硬件设计提供全面指导。

PSoC®4-使用 GPIO 引脚
本文档介绍了 PSoC 4 GPIO 引脚的使用方法。涵盖 GPIO 引脚的基本知识,如物理结构、路由情况、启动和低功耗操作、中断等。还讲述了在 PSoC Creator 中对 GPIO 引脚的配置操作,包括引脚组件符号、自定义程序、中断设置等内容,并提供了 GPIO 使用的提示和技巧及相关示例项目,为开发人员有效使用 PSoC 4 GPIO 引脚提供全面指导。

英飞凌 - CY8CKIT-045S 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电机 - 应用笔记 - 版本 05.00
《英飞凌 - CY8CKIT-045S 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电机应用笔记 - 版本 05.00 - 英文》主要介绍了在 CY8CKIT-045S 平台上实现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电机的相关技术和应用。该文档详细阐述了无传感器 FOC 的原理、算法及在 CY8CKIT-045S 上的具体实现方式,包括硬件电路设计、软件编程、参数配置等内容。通过该应用笔记,工程师能够深入了解如何利用 CY8CKIT-045S 开发无传感器 FOC 电机控制系统,从而实现电机的高效、精确控制,可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智能家居、机器人等领域。

英飞凌 - AN68272 应用笔记 - 版本 16.00 - 英文
《英飞凌 - AN68272 应用笔记 - 版本 16.00 - 英文》可能涵盖了英飞凌特定产品或技术的详细应用指导。也许是针对某款芯片、模块或系统,介绍其功能特性、应用场景、电路设计、编程方法、性能优化等关键内容。为工程师、技术人员及开发者在使用英飞凌相关产品进行设计、开发和调试时,提供全面且深入的技术参考,帮助他们更高效地实现系统功能,提升产品性能和可靠性,缩短开发周期并降低成本。

PSoC® 3、PSoC4和PSoC5LP中引导加载程序的简介
本文档介绍了 PSoC 3、4 和 5LP 中 Bootloader 的相关知识。涵盖 Bootloader 概念、功能流程、设计注意事项,如存储器使用、通信端口、故障恢复等。还讲述了在 PSoC Creator 中实现 Bootloader 的步骤,包括项目创建、组件添加配置、调试及自定义等内容,以及双应用 Bootloader 的特点与应用启动流程,为相关设计提供全面指导。

PSoC:3、PSoC4和 PSoC 5LP 数字设计最佳实践
本文档聚焦 PSoC 3、4 和 5LP 数字设计,介绍了数字设计原理与 PSoC 数字子系统。涵盖时钟、同步等关键主题,如 PSoC 3/5LP 时钟系统、多种同步方式及相关设置。还详细说明了数字设计注意事项,包括组件数据手册规范、时钟使用等多个方面,并指导如何利用 PSoC Creator STA 报告分析和解决时序问题,提供了数字设计的最佳实践方法。

英飞凌 - AN82156 应用笔记 - 版本 10.00
《英飞凌 - AN82156 应用笔记 - 版本 10.00 - 英文》是英飞凌提供的技术文档,旨在为特定技术或产品应用释疑。它或许围绕英飞凌某芯片、模块展开,从功能特性切入,涵盖应用场景、设计要点与操作指南。可能详细说明硬件电路搭建、软件编程逻辑,助工程师将英飞凌产品高效融入项目,为实现精准设计、优化性能,在开发中少走弯路提供有力支持。

英飞凌 - AN82156 PSoC 3、PSoC 4 及 PSoC 5LP 使用 UDB 数据路径设计 PSoC Creator 组件(PSoC Creator 3.2).zip - 应用笔记 - 版本 10.00
这份《英飞凌 - AN82156 应用笔记(版本 10.00 英文)》聚焦于 PSoC 3、PSoC 4 与 PSoC 5LP 芯片,借助 UDB 数据路径在 PSoC Creator 3.2 平台进行组件设计。其内容涵盖基于该平台与芯片特性,运用 UDB 数据路径设计组件的方法、流程及技巧,包括硬件配置与软件编程思路。对相关工程师而言,是掌握 PSoC 系列芯片在特定平台组件设计的重要参考资料。

PSoC 3、PSoC4和 PSoC 5LP -使用 UDB 数据路径对 PSoC Creator™组件进行设计
本文档聚焦 PSoC 3、4 和 5LP,介绍如何利用 UDB 数据路径设计 PSoC Creator 组件。阐述了数据路径架构特性,对比其与传统 PLD 优势。详细说明基于数据路径创建如计数器、PWM、UART 等组件的方法,涵盖 UDB 编辑器和数据路径配置工具的使用步骤,还涉及组件参数添加、头文件创建及数据路径链接等内容,为相关设计提供全面指导。

英飞凌 - AN82250 应用笔记 - 版本 11.00
《英飞凌 - AN82250 应用笔记 - 版本 11.00 - 英文》是英飞凌提供的技术文档,旨在为相关技术应用提供全面指导。它可能围绕英飞凌特定芯片、模块或技术展开,详细阐述其在具体应用场景中的使用方法。从硬件电路设计、软件编程实现到系统配置优化等方面,为工程师和开发者提供详细的操作指南与建议,助力他们在项目中高效运用英飞凌相关技术,提升产品性能与稳定性。

使用 Verilog 实现 PSoC®3、PSoC4和 PSoC 5LP 的可编程逻辑设计
本文档聚焦 PSoC 3、4 和 5LP,介绍其可编程逻辑设计。阐述了通用数字模块(UDB)中 PLD 架构,包括逻辑阵列与宏单元结构。说明 PSoC Creator 支持 Verilog 和原理图两种设计方法,并通过 4 位计数器、5 位序列检测器等示例项目,详述基于 Verilog 组件创建流程,还提及数据路径与 PLD 设计经验及设计后的项目报告、时序分析等要点。

PSoC"4和 PSoC模拟协处理器的低功耗模式以及降低功耗技术
本文档介绍了 PSoC 4 和模拟协处理器的低功耗技术。阐述了睡眠、深度睡眠、休眠、停止等 5 种功耗模式的特点、唤醒源及转换方式,并给出功耗降低方法,如关闭未用组件、降频、降压等。还提及各模式下时钟、WDT、GPIO 等注意事项,通过多个示例项目展示应用,并说明硬件配置及测量电流、估算功耗的要点,助力降低系统功耗。

PSoC"4 segment LCD 直接驱动模式
本文档介绍了 PSoC 4 segment LCD 直接驱动模式。阐述其驱动模式特性、LCD 基础知识及组件,对比 PWM 和数字关联驱动模式在对比度、功耗上的差异,并给出低功耗操作方法。还展示了结合 CapSense 的用户界面解决方案及四个示例项目,涵盖从简单显示到低功耗、多功能界面等应用,助力开发者利用 PSoC 4 实现高效的 LCD 驱动设计。

英飞凌 - AN89346 应用笔记 - 版本 04.00
《英飞凌 - AN89346 应用笔记 - 版本 04.00 - 英文》是英飞凌公司发布的技术资料 。此文档可能围绕特定产品或技术应用展开,详细介绍相关原理、操作及应用场景。也许聚焦于芯片新功能应用,或新技术在特定领域的落地,从硬件搭建、软件编程到性能优化,为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提供全面且实用的指导,助力其解决开发中的实际问题,推动英飞凌技术在项目中的高效应用。

PSoC@ 4智能风扇控制器
本文档介绍了使用 PSoC 4 开发四线无刷直流风扇控制系统的方法。阐述了风扇基础、速度控制及测量原理,提及相关开发套件。通过三个项目示例,详细说明了开环、闭环控制及完整热管理方案的实现过程,包括 FanController 组件配置、固件设计、测试设置与步骤等内容,为构建高效风扇控制系统提供全面指导。

英飞凌 - PC41 代码示例 - 应用笔记 - 版本 09.00
《英飞凌 - PC41 代码示例 - 应用笔记 - 版本 09.00 - 英文》是英飞凌为助力开发者熟悉与运用 PC41 相关技术所推出的文档。它围绕 PC41 相关产品或功能,提供丰富代码示例,涵盖多种应用场景。这些示例搭配详细说明,从代码结构解析到实际功能实现,为开发者展示如何将 PC41 技术融入项目,帮助其快速上手开发,提升开发效率与代码质量。

英飞凌 - PSoC4 功率估算器 - 应用笔记 - 版本 09.00 - 英文
文件包含多个工作表。'Instructions' 或为使用说明;'Summary' 可能是总体概述;多个 'Config' 工作表或许是不同配置情况;'CalcData' 应与计算数据相关;'Options' 可能是选项设置;'UDBData' 或许涉及特定数据。推测该文件围绕英飞凌 PSoC 4 功率估算器,提供不同配置下的计算数据、操作选项等,以帮助用户进行功率估算相关工作。

PSoC@4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FOC)
本文档介绍了使用 PSoC 4500S 实现永磁同步电机(PMSM)无传感器磁场定向控制(FOC)的方法。涵盖电机控制术语、无传感器 FOC 基础原理,通过示例项目详述设计、固件、套件操作及性能等内容,还包括电流采样、变换、控制器、SVPWM 等设计细节,以及适配其他电机的指南和可调参数列表,为电机控制应用提供全面参考。

PSoC® 3、PSoC4和 PSoC 5LP 数字设计最佳实践
本文档介绍了 PSoC 3、4 和 5LP 数字设计知识。阐述数字设计原理与 PSoC 数字子系统,包括时钟、同步等关键主题,如 PSoC 3/5LP 时钟系统、多种同步方式及相关设置。还详细说明了数字设计注意事项,如组件数据手册规范、时钟使用等,并指导利用 PSoC Creator STA 报告分析和解决时序问题,助力开发人员进行高效数字设计。

使用UDB数据路径设计PSoCCreator组件
本文档主要介绍了使用 PSoC 通用数字块(UDB)数据路径设计 PSoC Creator 组件的方法。阐述了 UDB 与传统 PLD 的区别、数据路径架构及功能,对比了数据路径和 PLD 设计的资源使用情况。详细说明了基于数据路径创建组件的两种工具(UDB 编辑器和数据路径配置工具)及各自的使用步骤,并通过多个项目实例展示了计数器、PWM、UART 等组件的创建过程及相关参数设置等内容。

PSoC®、3、PSoC4和PSoC5LP UART启动加载器
本文档介绍了适用于 PSoC® 3、4 和 5LP 的 UART 引导加载程序。涵盖引导加载器的创建、配置及相关项目构建,包括 UART 引导加载器、可引导项目(PSoC 3/5LP 和 PSoC 4 分别展示不同功能示例),以及使用 PC 或嵌入式主机进行引导加载的步骤。还阐述了项目测试、内存相关知识、主机与目标通信协议、核心 API、设备复位影响等内容,为实现 PSoC 设备的固件现场升级提供全面指导。

英飞凌 - AN60024 PSoC 3、PSoC 4、PSoC 5LP 开关消抖及毛刺滤波器.zip(适用于 PSoC Creator 3.0) - 应用笔记 - 版本 17.00
这份《英飞凌 - AN60024 应用笔记(版本 17.00 英文)》,围绕 PSoC 3、4、5LP 系列芯片,针对开关消抖与毛刺滤波问题展开。压缩包内包含适用于 PSoC Creator 3.0 开发环境的相关资源。文档详细介绍开关消抖及毛刺滤波器的设计思路、实现方法,为工程师提供具体电路设计与代码示例,助力其在开发中有效处理开关抖动与信号毛刺,提升系统稳定性与可靠性。

英飞凌 - AN60024 PSoC 3、PSoC 4、PSoC 5LP 开关去抖动和毛刺滤波器存档.zip(适用于 PSoC Creator 2.1SP1 2.1)- 应用笔记 - 版本 17.00
《英飞凌 - AN60024 应用笔记 - 版本 17.00 - 英文》主要涉及 PSoC 3、PSoC 4 和 PSoC 5LP 的开关去抖动和毛刺滤波器。它以 PSoC Creator 2.1SP1 2.1 为开发环境,提供存档文件。文档可能包含关于开关去抖动和毛刺滤波器的详细信息,包括其设计原理、实现方式、配置参数等。通过实际的代码示例和电路布局,帮助工程师解决开关信号中存在的抖动和毛刺问题,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在电子产品开发中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PSoC®4 段LCD 直驱
本文档介绍了 PSoC® 4 段式 LCD 直接驱动技术。阐述其资源,如 PSoC Creator 等工具及开发套件。说明了段式 LCD 驱动特性,包括支持电极数、驱动模式(PWM 和数字关联)、适用系统功率模式等。详细介绍了 PSoC Creator 中的段式 LCD 组件及相关项目,如简单显示、低功耗操作、结合 CapSense 的用户界面等项目的创建步骤与配置,展示了 PSoC 4 在 LCD 驱动方面的优势与应用。

更多技术信息
PSoC®4 架构(TRM)技术参考手册
本文档是 PSoC 4200L 系列的技术参考手册,全面介绍了 PSoC 4 的架构与功能。涵盖 CPU 系统(如 Cortex - M0 内核)、系统资源(包括 I/O、时钟、电源等)、数字与模拟系统等方面。详细阐述了各模块的特性、工作原理、寄存器设置及操作模式,为开发者提供了深入理解和使用 PSoC 4 进行设计的关键信息,有助于高效开发嵌入式系统。

硬件架构技术参考手册(TRM)
本手册全面介绍了 PSoC 4 系列的技术细节。涵盖 CPU 系统、系统资源、数字与模拟系统等方面。详细说明了 Cortex - M0 CPU、DMA 控制器、中断机制、I/O 系统、时钟与电源管理等模块的特性、工作原理及寄存器设置。还涉及各类通信模块(SPI、UART、I2C)、通用数字模块(UDB)及定时器等功能模块的操作与配置,为 PSoC 4 开发提供关键技术参考。

PSoC®4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TRM)
该文档是 PSoC 4100M/4200M 系列的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详细列出了如 UDB 阵列、CAN、Cortex M0 等众多模块的寄存器信息,包括各寄存器的地址、位定义、读写属性及功能描述等,还涵盖了寄存器映射、常规约定、缩写词等内容,为开发者深入了解 PSoC 4100M/4200M 系列芯片的硬件底层操作,进行高效的嵌入式系统开发提供了关键的技术支持与指导。

PSoC4 架构技术参考手册
本文档是 PSoC 4100/4200 系列的技术参考手册。它详细介绍了 PSoC 4 基于 ARM Cortex - M0 CPU 的架构,涵盖 CPU 子系统、存储器、系统资源(如时钟、电源、I/O 等)、数字与模拟系统、编程和调试等方面。对各模块的特性、工作原理、寄存器设置及操作模式进行了深入阐释,为嵌入式系统开发者提供了全面且关键的技术资料,助力 PSoC 4 相关项目开发。

PSoC 4100M/4200M系列册(TRM)PSoc®4架构技术参考手册
本文档是 PSoC 4100M/4200M 系列的技术参考手册,全面介绍了 PSoC 4 的架构与功能。涵盖 CPU 系统、系统资源、数字与模拟系统等方面,详细阐述了各模块的特性、工作原理、寄存器设置及操作模式,还涉及编程和调试等内容,为开发者提供了深入理解和使用 PSoC 4 进行设计的关键信息,助力嵌入式系统开发。

PSOC®4 BLE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TRM)
PSOC®4 BLE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TRM)是一份重要的技术资料。它专注于 PSoC 4 BLE 寄存器的相关信息,详细阐述了这些寄存器的功能、地址、配置和操作方式等。为开发人员提供了深入理解和使用 PSoC 4 BLE 寄存器所需的信息,有助于进行蓝牙低功耗功能的开发和调试,对于开发基于 PSoC 4 的蓝牙低功耗设备至关重要,能帮助解决开发过程中的寄存器配置和操作问题。

PSoC 4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TRM)
该文档是 PSoC4200L系列的寄存器技术参考手册,详细列出了如 CAN、Cortex-MOCPU 子系统等众多模块的寄存器信息,包括地址、位定义、读写属性及功能描述等内容,还涵盖寄存器映射、常规约定、缩写词等,为开发者深入了解 PSoC4200L 系列芯片底层硬件操作提供了全面且关键的技术支持,有助于高效进行嵌入式系统开发。

产品质量报告
柏树半导体产品鉴定报告
本文是英飞凌科技公司(原赛普拉斯半导体公司)的产品鉴定报告,报告编号 QTP#171802,版本 A,日期为 2022 年 8 月。主要对 PSoC 4100 和 PSoC 4200 器件(S8PF - 10R 技术,Fab25,Cu BEOL 互连)进行鉴定。文中涵盖产品描述、技术与制造工艺、封装信息、电气测试、可靠性测试及结果等内容,涉及多种测试条件下的大量测试数据,为产品的可靠性提供了依据。

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
这是英飞凌(原赛普拉斯)的产品鉴定报告,编号 QTP#153607,版本 **,日期为 2018 年 2 月,针对 PSoC 4200DS 器件(S8SPF - 10P,Fab25)。
文中涵盖产品描述、技术与制造工艺、封装信息、电气测试及可靠性测试等内容,可靠性测试包含高温、低温、耐久性等多方面,大量测试数据表明产品在多种条件下表现可靠,为产品应用提供依据。

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
这是英飞凌(原赛普拉斯)的产品鉴定报告,编号 QTP#172203,版本 A,日期为 2022 年 8 月。主要针对 PSoC 4100M 和 PSoC 4200M 器件(S8PFHD - 10P,Fab25,AL BEOL 互连)进行鉴定。报告涵盖产品描述、技术工艺、封装信息、电气测试和可靠性测试等内容,可靠性测试包括高温、低温、静电等多项测试,大量测试数据表明产品可靠性良好,可满足相关应用需求 。

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
这是英飞凌(原赛普拉斯)的产品鉴定报告,编号 QTP#172307,版本 A,日期为 2022 年 8 月。针对 PSoC 4200L 器件(S8SPF - 10P,Fab25,Cu BEOL 互连)进行鉴定。报告涵盖产品描述、技术工艺、封装信息、电气测试及可靠性测试等内容,可靠性测试包含高温、低温、静电等多项,大量测试数据显示产品可靠性良好,能满足应用需求,为产品推广提供依据。

限制资格测试报告
这是英飞凌(原赛普拉斯)的一份限制资格测试报告,报告编号为 QTP#202121001,日期为 2022 年 6 月 1 日。主要针对在 Fab25 制造的采用 S8PFHD - 10R 技术的 PSoC 4100M / PSoC 4200M Cu BEOL 进行测试,测试范围涵盖 CY8C4245、CY8C4246、CY8C4247 等设备,评估结果为通过,报告还包含了如温度循环、静电放电等多种测试项目的相关信息。

产品鉴定报告
这是英飞凌的产品鉴定报告,编号 002 - 37001,版本 **。针对 CY8C4127、CY8C4247 等组成的 PSoC 4XX7_BLE 系列可编程片上系统及可编程蓝牙低功耗片上无线电进行鉴定。经测试,电气应力测试(如早期失效率、高温工作寿命等)、环境应力测试(如温度循环、高压蒸煮等)及器件特性分类测试(如静电放电模型、静态闩锁等)均通过,符合 JESD47 商业/工业应用标准 。

柏树半导体产品鉴定报告
这是赛普拉斯半导体产品鉴定报告(编号 001 - 87620,版本 *E),针对 PSoC4A 器件(S8PF - 10R 技术,Fab 4 CMI)。涵盖产品描述、技术工艺、封装等信息,对多种封装形式进行了研究。可靠性测试包含电气、环境应力等多方面,如高温操作寿命、静电放电等测试,大量测试数据表明产品可靠性良好,报告还记录了详细的测试数据及历史版本变更情况 。

柏树半导体产品鉴定报告
这是英飞凌(原赛普拉斯)的产品鉴定报告,编号 QTP#134904,版本 *A,日期为 2015 年 7 月。针对 PSoC4A 器件(S8PF - 10R,Fab8F UMC)展开鉴定。报告涵盖产品描述、技术工艺、封装信息等内容,可靠性测试包括高温、低温、静电等多方面,如高温操作寿命早期故障率测试等。大量测试数据表明产品可靠性良好,满足相关标准要求 。

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
这是英飞凌(原赛普拉斯)的产品鉴定报告,编号 QTP#144805,版本 *C,日期为 2016 年 8 月。针对 PSoC4A - M 器件(S8PFHD - 10P 技术,Fab 4 CMI)进行鉴定。报告包含产品描述、技术工艺、封装信息等内容,可靠性测试涵盖高温、低温、静电等方面,如高温操作寿命早期故障率测试等。大量测试数据显示产品可靠性良好,符合相关标准,报告还记录了版本变更情况 。

柏树半导体产品鉴定报告
这是英飞凌(原赛普拉斯)的产品鉴定报告,编号 QTP#152503,版本 **,日期为 2016 年 1 月。针对 PSoC4A - DS2 器件(S8SPF - 10R 技术,Fab 4 CMI)进行鉴定。报告涵盖产品描述、技术工艺、封装信息等内容,可靠性测试包括声学显微镜、高温操作寿命等多项测试。大量测试数据表明产品可靠性良好,符合相关标准,为产品应用提供了有力支持 。

柏树半导体产品鉴定报告
这是英飞凌(原赛普拉斯)的产品鉴定报告,编号 QTP#151403,版本 **,日期为 2016 年 1 月。针对 PSoC4A 器件(S8PF - 10R 技术,Fab25)及 Fab25 的 S8 技术进行鉴定。报告涵盖产品描述、技术工艺、封装等信息,可靠性测试包含高温、低温、静电等多项,如高温操作寿命早期故障率测试等。大量测试数据表明产品可靠性良好,符合相关标准 。

柏树半导体产品鉴定报告
这是英飞凌(原赛普拉斯)的产品鉴定报告,编号 QTP#153201,版本 **,日期为 2016 年 4 月。针对 PSoC4A - L 器件(S8SPF - 10R 技术,Fab 4 CMI)进行鉴定。报告涵盖产品描述、技术工艺、封装等内容,可靠性测试包括高温、低温、静电等方面,如高温操作寿命早期故障率测试等。大量测试数据表明产品可靠性良好,符合相关标准,报告还记录了产品鉴定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