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80.00元(功能说明)
[开发工具] 手把手教你编写嵌入式驱动程序(根据时序图)

楼主(2025-01-16):
#申请原创# #技术资源# @21小跑堂

前言

      一般来说,一些常用的芯片在开发时,即使不熟悉,也可以参考网上现有的例程,对于一些不常用的芯片,DataSheet就是使用这款芯片的唯一资料,那么这时候就需要根据DataSheet的时序图写出对应的驱动程序。
      这篇文章,我将手把手地教你怎么看芯片的数据手册,并根据时序图写出对应的驱动代码,以AT24C02这个模块为例,这款芯片是使用I2C协议通信的一款EEPROM模块。

1、手册分析
      我们获取这个模块的手册后(由于本文章主要是驱动代码的实现,主要就分析关于通信方面的了),我们看看其接线及引脚分布图,可以确定这款芯片是使用I2C协议进行通信的。
52242655191316d94f1371c62f2cbfcd

      接下来,看看相关的引脚描述,可以确定我们对应的GPIO的配置方法。
4045acc71bf811ef25c6bd855b50a86e

      可以看到,这个模块的SDA引脚是配置成开漏输出的。这里我们是从软件层面重新编写这个驱动,我们先不考虑。
      我们知道I2C协议给每个主机(从机)都会分配一个地址,主从机之间的通信也是通过这个地址进行的,我们往下看手册,看看这个模块的地址是怎么确定的。
89eb96078eff2c581d4686bdadac85ac

2a35b743d5d60a5cea8deef81270e20b

      可以看到,AT24CXX整个系列通信关于地址及数据发送是有区别的,我这里整理了一个表格。
型号
内部组织
随机字地址位
设备地址位配置
读/写选择位
AT24C01A
16 页,每页 8 字节
7 位
1 0 1 0 A2 A1 A0
第 8 位
AT24C02
32 页,每页 8 字节
8 位
1 0 1 0 A2 A1 A0
第 8 位
AT24C04
32 页,每页 16 字节
9 位
1 0 1 0 A2 A1 -
第 8 位
AT24C08A
64 页,每页 16 字节
10 位
1 0 1 0 A2 - -
第 8 位
AT24C16A
128 页,每页 16 字节
11 位
1 0 1 0 - - -
第 8 位
      说明:
          - 内部组织:显示每个 EEPROM 的存储结构。
          - 随机字地址位:表示访问随机存储位置所需的位数。
          - 设备地址位配置:展示设备地址的固定部分和可配置部分。
          - 读/写选择位:第 8 位用于选择读或写操作。如果该位为高,则为读操作;如果为低,则为写操作。

      一般来说,AT24CXX 系列 EEPROM 的器件地址取决于具体的型号和配置。通常,AT24CXX 的器件地址是由固定部分和可配置部分组成。
          - 固定部分:一般为 (即 0xA0 的高四位)。
          - 可配置部分:根据 A0、A1、A2 引脚的连接状态,器件地址的后面三位会有相应的变化。例如:
          - 如果 A0、A1、A2 都接地(低),则器件地址为 (0xA0)。
          - 如果 A0 接高,而 A1、A2 接地,则器件地址为 (0xA1)。
      以此类推,改变 A0、A1 和 A2 的状态可以得到不同的地址。
      最终的 I2C 地址通常在 0xA0 到 0xA7 之间,具体取决于硬件的连接方式。

      我这里使用的AT24C02,大小是2K的EEPROM芯片。我就以这个芯片进行下面的驱动程序编写。

2、I2C 协议-基本时序分析及驱动编写
      一般我们使用某个模块进行通信,主要就是遵循该芯片的通信协议,根据该协议的时序实现数据接发收。
      AT24C02的手册上已经将I2C协议的通信时序列举出来了,下面根据这些时序实现功能。
      下面是I2C总线通信时序,我们主要是分步式的实现通信的每个时序。
59d23743cb27f4b6ae520ca37cd737c0

        如下的通信时序,因为是使用GPIO模拟的,可初始化任意两个引脚(除DEBUG相关引脚)进行实现。可参考以下代码。
void I2C_Init(void)
{
    GPIO_Config_T gpioConfig;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GPIOB);    //使能GPIOB

    gpioConfig.pin = I2C_PIN_SCL|I2C_PIN_SDA;
    gpioConfig.mode = GPIO_MODE_OUT_PP ;                //推挽输出
    gpioConfig.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GPIOB, &gpioConfig);
    GPIO_SetBit(GPIOB,I2C_PIN_SCL|I2C_PIN_SDA);         //PB6,PB7置高电平
}

2.1 start/stop 通信时序的实现

      对于任一协议来说,时序的改变,无非就是引脚拉高或拉低嘛,我们主要操作GPIO进行引脚电平切换就行了。
155224b4be100085372c4875b7ffbfab

状态
描述
代码
初始状态
I2C_SDA_SET;
I2C_SCL_SET;
SDA拉低
I2C_SDA_RESET;
SCL拉低
I2C_SCL_RESET;
初始状态
I2C_SCL_RESET;
I2C_SDA_RESET;
SCL拉高
I2C_SCL_SET;
SDA拉高
I2C_SDA_SET;

     实际实现的代码如下:
void I2C_Start(void)
{
    SDA_OUT();              //SDA输出,由主机发送start,设置为输出模式
    I2C_SDA_SET;
    I2C_SCL_SET;
    Delay_us(4);
    I2C_SDA_RESET;
    Delay_us(4);
    I2C_SCL_RESET;
}
void I2C_Stop(void)
{
    SDA_OUT();              //SDA输出,由主机发送stop,设置为输出模式
    I2C_SCL_RESET;
    I2C_SDA_RESET;
    Delay_us(4);
    I2C_SCL_SET;
    I2C_SDA_SET;
    Delay_us(4);
}
     START/STOP的时序,一般是由主机控制,所以这两个时序也是针对于主机的,由主机发送,故SDA引脚设置为输出。
      一般对于运行速度快的单片机,时序变化时,需要加一些延时操作,我这里统一加一些延时操作。

2.2 数据发送通信时序实现
      手册上有明确表明,不同的芯片其对应的发送单位不一样。AT24C02规定的就是,一次发送8位的数据。
4dceaac369e40c90bf260b9a60b50960

      实际的数据发送是一个时钟位对应一个bit,所以如果我们要发一个数据(8bit),需要拆分,然后一个bit一个bit的发送。
c886d480f16717ce5b3615c32ef0ddce

状态
描述
代码
初始状态
I2C_SCL_RESET;
I2C_SDA_RESET;
拉高SCL
I2C_SCL_SET;
拉低SCL
I2C_SCL_RESET;
准备下一次数据传输

     实现代码如下:
void I2C_Send_Byte(uint8_t txd)
{
    uint8_t t;
    SDA_OUT();
    I2C_SCL_RESET;
    I2C_SDA_RESET;
    // 发送8次
    for (t = 0; t < 8; t++)
    {
        I2C_SDA_WRITE((txd & 0x80)>>7);
        txd <<= 1;
        Delay_us(2);
        I2C_SCL_SET;
        Delay_us(2);
        I2C_SCL_RESET;
        Delay_us(2);
    }
}
     上面的表格只列举出了实现的时序,并没有加入SDA数据发送的操作,其实,时序图上已经很明确了。
46deaa2041cca5aafedd232b8942d5be

      当SCL线处于高电平时,这时SDA当前的电平状态就是SDA发送的数据。我们代码已经实现了这个功能,也就是在SCL拉高之前,先设置SDA引脚的电平状态,当SCL拉高之后,当前SDA的电平就是发送的数据。这里我们只发送了一位,所以还需要进行7次的操作,这样从高位到低位一位一位地发送,就实现了I2C发送一个字节的功能。
5b62fa73a4d6b1f18260ec3946e03e6a

2.3 ACK 通信时序实现
23db2bcbf1ede5b2f9159c9f6dc14c70

状态
描述
代码
初始状态
I2C_SCL_RESET;
I2C_SDA_RESET;
SCL拉高
I2C_SCL_SET;
SCL拉低
I2C_SCL_RESET;
      实现代码如下:
void I2C_Ack(void)
{
    SDA_OUT();
    I2C_SCL_RESET;
    I2C_SDA_RESET;
    Delay_us(2);
    I2C_SCL_SET;
    Delay_us(2);
    I2C_SCL_RESET;
}
     数据如果是自己发送的话,都需要把SDA引脚配置成输出模式,这个应该很好理解。

2.4 数据接收通信时序实现
      数据读取的操作与数据发送是一样的,跟发送的一样,我们只需要在时钟线稳定的时候,读取GPIO当前电平就行了,同样是下面这一段时序。
c886d480f16717ce5b3615c32ef0ddce

状态
描述
代码
初始状态
I2C_SCL_RESET;
I2C_SDA_RESET;
拉高SCL
I2C_SCL_SET;
拉低SCL
I2C_SCL_RESET;
准备下一次数据读取

      实现代码如下:
uint8_t I2C_Read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receive=0;  // receive 默认值为0
    I2C_SCL_RESET;
    I2C_SDA_RESET;
    SDA_IN();                   //SDA设置为输入
    for (i = 0; i < 8; i++ )
    {
        I2C_SCL_SET;
        receive <<= 1;
        if(I2C_READ_SDA)
        {
            receive++;
        }
        Delay_us(1);
        I2C_SCL_RESET;
        Delay_us(1);
    }
    I2C_Ack();              //发送ACK

    return receive;
}
     上面我们注意到,时序都是同一个,只不过实现的代码不一样,一个是发送,一个是接收。
      这里的操作,是因为读取的SDA引脚如果是高电平(也就是“1”),这里也同步加1(默认是0),这样就确保了数据接收的一致性。
cf017c127f1198854d4c2ee381b29ce2

2.5 WaitAck通信时序实现
      手册上只有Ack时序,并没有关于WaitAck相关的部分,我们可以设计一下,怎么实现WaitAck这部分。首先分析一下,Ack信号,其实就是在一个I2C的时钟周期内,SDA电平一直稳定为低电平,在了解这部分后,我们就可以实现这部分的代码了。
23db2bcbf1ede5b2f9159c9f6dc14c70

      代码实现如下:
uint8_t I2C_Wait_Ack(void)
{
    SDA_IN();               //SDA设置为输入
    I2C_SDA_SET;
    Delay_us(1);
    I2C_SCL_SET;
    Delay_us(1);
    while(I2C_READ_SDA)
    {
    }
    I2C_SCL_RESET;          //时钟输出0
    return 0;
}
     等待Ack响应,就是由另一个I2C模块发送Ack信号嘛,所以我们这里将SDA引脚设置为输入状态,一直监听SDA引脚,等待它拉低。
      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也就是如果接收不到Ack信号,整个I2C就会一直占用总线,造成总线繁忙,所以,我们可以改一下代码,在里面加一些定时操作,如果在某段时间内,还没有接收到Ack响应,就停止此次数据传输。
uint8_t I2C_Wait_Ack(void)
{
    uint8_t uTime = 0;
    SDA_IN();               //SDA设置为输入
    I2C_SDA_SET;
    Delay_us(1);
    I2C_SCL_SET;
    Delay_us(1);
    while(I2C_READ_SDA)
    {
         uTime++;
        if(uTime > 250)
        {
            I2C_Stop();
            return 1;
        }
    }
    I2C_SCL_RESET;          //时钟输出0
    return 0;
}

3、AT24C02-基本时序分析及驱动编写
      上面我们已经完成了I2C协议的基本时序编写,下面我们就可以编写该模块的驱动代码了。

3.1 写实现(Write)
      我们首先看看写时序。
381bacf7175c3b4bd674179204a1fa2c

      手册上也有关于这部分的说明。
12bed71818d0d78aa027999400177d1e

      这里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模块内存是怎么分配的。
8914908e7325b991cd26db6424cbcde2

      可以看到,AT24C02的大小是2K,对应分配是256*8,我们可以这么分析。
      前面提过,AT24C02 内部组织为 8 页,每页有 32 个字节。对于 AT24C02,这里的页地址实际上是 0,因为地址范围在 0 到 255 之间。除了前面的固定值0xA0以外,我们还有3个位(A0,A1,A2)可供选择,这3个位正好表示0~7,所以我们用末3位作为地址的页数(8页,正好表示为0~7),这样数据就正好铺满整个AT24C02模块且不会出现数据覆盖或者冲突的情况。
A0
A1
A2
范围
第1页(0~255)
第2页(256~511)
第3页(512~767)
第4页(768~1023)
第5页(1024~1279)
第6页(1280~1535)
第7页(1536~1791)
第8页(1792~2047)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编写代码,实现发送(写)一个字节。
void AT24C02_WriteOneByte(uint16_t WriteAddr,uint8_t DataToWrite)
{
    I2C_Start();

    /*AT24C02 的设备地址为 0XA0,后面的页地址和具体地址的处理是为了正确定位要写入的数据位置。*/

    I2C_Send_Byte(0XA0+((WriteAddr/256)<<1));  // 发送高地址
    I2C_Wait_Ack();
    I2C_Send_Byte(WriteAddr%256);   //发送低地址
    I2C_Wait_Ack();
    I2C_Send_Byte(DataToWrite);     //发送字节
    I2C_Wait_Ack();
    I2C_Stop();//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Delay_ms(10);
}
     后面有个10ms的延时,是因为EEPROM 在写入数据后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将数据保存到非易失性存储器中,因此需要延时。
      实现单个字节的发送以后,我们可以继续做一个扩展,直接写一段数据。
void AT24C02_Write(uint16_t WriteAddr,uint8_t *pBuffer,uint16_t NumToWrite)
{
    while(NumToWrite--)
    {
        AT24C02_WriteOneByte(WriteAddr,*pBuffer);
        WriteAddr++;
        pBuffer++;
    }
}

3.2 读实现(Read)

      我们已经实现了写(Write)的代码,读也是类似的。同样我们看这个模块的读时序。
47739310cda1b260e926a1ff513e6560

      先分析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在进行读操作之前,需要先发送设备地址与要读取数据的地址,再进行读操作,下面我们编写代码。
uint8_t AT24C02_ReadOneByte(uint16_t ReadAddr)
{
    uint8_t temp=0;

    I2C_Start();
    I2C_Send_Byte(0XA0+((ReadAddr/256)<<1));   //发送器件地址0XA0,写数据

    I2C_Wait_Ack();
    I2C_Send_Byte(ReadAddr%256);   //发送低地址
    I2C_Wait_Ack();
    I2C_Start();
    I2C_Send_Byte(0XA1);           //进入接收模式
    I2C_Wait_Ack();
    temp=I2C_Read_Byte();
    I2C_Stop();                     //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return temp;
}
     同样我们可以进一步扩展,实现Read操作。
void AT24C02_Read(uint16_t ReadAddr,uint8_t *pBuffer,uint16_t NumToRead)
{
    while(NumToRead)
    {
        *pBuffer++=AT24C02_ReadOneByte(ReadAddr++);
        NumToRead--;
    }
}
     到这里,我们的读写通信时序已经完全实现了。

4、总结
      其实,不管是这篇文章的标准I2C通信协议,还是SPI、UART、1-WIRE协议也好,其本质都是通过一定的物理连接和协议规则,实现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和通信。
      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对你们有些帮助,有问题,我们可以及时交流~

本文章依据手册:

从时序图入手,讲解IIC的基本时序和通信时序,结合代码实现I2C的应用,

楼主:
经大佬指点,文章中的WaitAck代码实现逻辑存在问题,主机可能无法正确接收到从机的ACK响应,代码修改如下。
uint8_t I2C_Wait_Ack(void)
{
    uint32_t ucErrTime = 0;

    // 1. 将SCL拉低,确保在接收ACK之前SCL为低电平
    I2C_SCL_RESET(); // 拉低SCL

    // 2. 将SDA设置为输入,准备接收ACK
    SDA_IN(); // 设置SDA为输入
    I2C_SDA_SET(); // 将SDA线拉高,释放总线

    // 3. 等待从机拉低SDA线
    while (I2C_READ_SDA())
    {
        ucErrTime++;
        if (ucErrTime > 250) // 超时处理
        {
            I2C_Stop(); // 如果超时,发送停止信号
            return 1; // 返回1表示未收到ACK
        }
        Delay_us(1); // 等待一段时间再检查
    }

    // 4. 从机已经拉低SDA线,接下来拉高SCL以读取ACK
    I2C_SCL_SET(); // 拉高SCL
    Delay_us(1); // 等待一段时间以确保SCL稳定

    // 5. 再次拉低SCL以结束ACK接收
    I2C_SCL_RESET(); // 拉低SCL
    return 0; // 返回0表示成功接收到ACK
}

网友A:
看时序图写代码这个技能真的很重要

网友B:
相对于SPI,IIC的协议看起来太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对于SPI,IIC的协议看起来太复杂了

协议都是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对于SPI,IIC的协议看起来太复杂了

网友C:
等待从机ACK逻辑错误,在IIC的世界里如果当前的SCL是高电平那么从机没有任何权限去改变SDA的电平状态,楼主的程序在读ACK前先把SCL拉高了

网友C:
在红圈这里你一拉低SCL从机就已经给ACK了,所以你等待ACK函数里的延时等待毫无意义,把SCL拉高后从机想发ACK也发不出来了,碰上个反应迟钝的从机你就等不到AC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待从机ACK逻辑错误,在IIC的世界里如果当前的SCL是高电平那么从机没有任何权限去改变SDA的电平状态,楼主 ...

这里的代码只针对于主机哦,这个是主机等待从机的 ACK 逻辑,从机等待主机的 ACK 可见如下代码。
uint8_t I2C_Slave_Wait_Ack(void)
{
    uint16_t timeout = 1000; // 设置超时计数
    SDA_IN();                // 将 SDA 设置为输入模式以读取 ACK
    Delay_us(1);             // 稍微延时以稳定信号

    // 等待主机拉高 SCL
    while (!I2C_READ_SCL) {
        if (--timeout == 0) {
            return 1;        // 返回超时错误
        }
    }

    // 检查 SDA 状态以判断是否接收到 ACK
    if (I2C_READ_SDA) {
        return 1;            // 主机未发送 ACK
    }

    return 0;               // 返回成功,表明收到了 ACK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红圈这里你一拉低SCL从机就已经给ACK了,所以你等待ACK函数里的延时等待毫无意义,把SCL拉高后从机想发A ...

感谢指正,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在主机发送数据后,从机立马响应的话,主机就会错过这个 ACK 。目前我并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能想到的只能修改这个参数,去尽可能的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延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指正,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在主机发送数据后,从机立马响应的话,主机就会错过这个 ACK 。目前我并没 ...

从机灵敏的话主机不会错过ACK的,主机拉低SCL后从机就会拉低总线发出ACK,等到主机拉高SCL再拉低SCL后从机才会释放总线,你的程序会让反应迟钝的从机发不出ACK但这样的从机几乎没有,去看你发的时序图。

网友C:
uint8_t Receive_ACK(struct I2C_Device *IIcBus)
{
    uint32_t i;

    IIcBus->Set_SCL(0);//一定把时钟设为低电平再释放总线等待ACK
    IIcBus->Set_SDA(1);//释放总线
    while(IIcBus->Get_SDA()!=0)
    {
        i++;
        if(i>10)
        {
            return 0;
        }
        IIcBus->delayus(Delay_Time);
    }
    IIcBus->Set_SCL(1);
    IIcBus->delayus(Delay_Time);
    IIcBus->Set_SCL(0);
    return 1;
}

楼主:
引用 网友C:
[md]```
uint8_t Receive_ACK(struct I2C_Device *IIcBus)
{

感谢大佬指点

网友C:
无论IIC还是SPI都类似玩的木头人不许动的游戏,时钟线低电平相当于抓人的人背过脸去所有信号都可以随意乱动,当时钟线为高电平时就相当于那个人转过脸来了,所有人必须保持当前动作不许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论IIC还是SPI都类似玩的木头人不许动的游戏,时钟线低电平相当于抓人的人背过脸去所有信号都可以随意乱动 ...

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无论IIC还是SPI都类似玩的木头人不许动的游戏,时钟线低电平相当于抓人的人背过脸去所有信号都可以随意乱动 ...

这个举例简单明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无论IIC还是SPI都类似玩的木头人不许动的游戏,时钟线低电平相当于抓人的人背过脸去所有信号都可以随意乱动 ...

这个例子举的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看时序图写代码这个技能真的很重要

这个确实,很多就是看不懂,
有没有好的方法,看时序图

网友G:
再改进一下,把delay函数去掉,利用定时器中断去处理,这样效率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