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780E软件指南:UDP应用示例

楼主(2025-01-16):
一、UDP概述

UDP(用户数据报协议,UserDatagramProtocol)是一种无连接的、不可靠的传输层协议,主要用于实现网络中的快速通讯。以下是UDP通讯的主要特点:

1.1 无连接通讯:UDP在发送数据之前不需要建立连接,这大大减少了通讯的延迟。发送方只需将数据包封装成UDP报文,并附上目的地址和端口号,即可直接发送。
1.2 不可靠传输:UDP不保证数据包的顺序性、完整性和可靠性。数据包在传输过程中可能会丢失、重复或乱序到达。因此,UDP通讯需要应用层自行处理这些问题,如实现错误检测、数据重传等机制。
1.3 面向报文:UDP以报文为单位进行数据传输,每个报文都是独立的。这种面向报文的特性使得UDP能够保持数据的完整性,并且便于进行错误检测和处理。
1.4 高效性:UDP的头部结构非常简单,只包含必要的字段,如源端口、目的端口、数据长度和校验和。这种简洁的头部设计使得UDP在处理数据包时更加高效,减少了网络延迟。
1.5 实时性:UDP通讯具有较快的传输速度,适用于对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如视频通话、在线游戏等。在这些场景中,即使数据包偶尔丢失或延迟,也不会对整体功能产生严重影响。

二、UDP-UART透传功能实现的概述

本文教你怎么使用luatos脚本语言,就可以让4G模组连接上一个UDP服务器,并且模组和服务器之间实现数据的双向传输!

2.1 本教程实现的功能定义通过网页端启动一个UDP服务器;
4G模组插卡开机后,连接上UDP服务器;
4G模组向UDP服务器发送"UDPCONNECT",服务器可以收到数据并且在网页端显示;
UDP服务器网页端向4G模组发送datafromUDPserver,4G模组可以收到数据并且通过串口输出显示;

2.2  核心脚本代码详解

2.2.1 串口初始化本文示例:串口使用MAIN_UART(uart1)

2.2.2 数据接收回调:搭建响应桥梁

这里使用uart.rx接口,和以zbuff的方式存储从uart1外部串口收到的数据--收取数据会触发回调,这里的"receive"是固定值不要修改。

2.2.3 UDP网络配置:铺就数据通道

2.2.4 UDP至串口透传:数据无缝流转

2.2.5 串口至UDP反透传:信息双向传递

2.3 成果演示与深度解析:

2.3.1 成果运行精彩呈现

2.3.2 完整实例深度剖析

三、总结

UDP-UART汇总:
UDP(用户数据报协议)是一种无连接的传输层协议,它提供不可靠的服务,不保证数据包的顺序、完整性或正确性,但具有较低的时延和开销。UDP常用于需要快速传输且对丢包不太敏感的应用,如实时音视频、在线游戏等。
UART(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是一种串行通信协议,用于在计算机和其他设备之间传输数据。UART通信是异步的,意味着每个数据包的发送和接收是独立的,不需要时钟信号来同步。UART通信通常用于低速设备之间的连接,如微控制器、传感器等。
将UDP与UART结合起来,通常是在嵌入式系统或物联网(IoT)应用中,需要将设备上的数据通过网络传输到远程服务器或其他设备时。在这种情况下,UART可能用于设备内部的串行通信,而UDP则用于设备之间的网络通信。例如,一个基于微控制器的设备可能通过UART接口收集传感器数据,然后通过UDP协议将这些数据发送到远程服务器进行分析或存储。
需要注意的是,UDP和UART是不同层次的协议,UDP位于传输层,而UART位于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在某些上下文中,可能被视为一种简单的通信接口)。它们各自在其层次上发挥作用,但可以在某些应用场景中结合使用以实现设备到网络的通信。

四、常见问题

4.1 UDP是否支持单向/双向认证?

UDP本身不直接支持单向或双向认证。UDP是一种无连接的协议,主要用于实时应用,如IP电话和视频会议,它不保证数据的可靠交付。虽然UDP本身不提供认证功能,但可以在应用层或通过网络设备实现用户认证。这种认证可以在连接建立的起始阶段进行,并且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包括单向认证(如客户端向服务器提供认证信息)和双向认证(双方相互验证身份)。具体实现方式取决于应用场景和需求。
五、扩展

5.1 关于TCP和UDPTCP(TransmissionControlProtocol,传输控制协议)和UDP(UserDatagramProtocol,用户数据报协议)都是网络层之上的传输层协议,它们在网络通讯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有着显著的区别。以下是TCP和UDP的简化对比:

5.2 连接性:TCP:面向连接。在数据传输之前,需要先建立连接(三次握手),确保数据传输的可靠性。
UDP:无连接。数据传输前不需要建立连接,直接发送数据包。

5.3 可靠性:TCP:提供可靠的传输服务。通过确认应答、超时重传、错误校验等机制,确保数据按顺序、无错误地传输。
UDP:不保证数据的可靠性。数据包可能会丢失、重复或乱序到达。

5.4 速度:TCP:由于需要建立连接和进行各种可靠性检查,TCP的传输速度相对较慢。
UDP:没有连接建立和可靠性检查的开销,UDP的传输速度通常更快。

5.5 应用场景:TCP:适用于需要可靠传输的应用场景,如网页浏览、文件传输等。
UDP:适用于对实时性要求较高、但对数据可靠性要求不高的应用场景,如视频流、音频流、在线游戏等。

5.6 流量控制:TCP:具有流量控制和拥塞控制机制,能够根据网络状况调整数据传输速率。
UDP:没有流量控制和拥塞控制机制,数据发送速率完全取决于应用程序。

5.7 头部开销:TCP:头部开销较大,包含源端口、目的端口、序列号、确认号、窗口大小等多个字段。
UDP:头部开销较小,仅包含源端口、目的端口、长度和校验和等字段。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