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201:MQTT实用示例的终极指南

楼主(2025-01-16):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关于Air201的MQTT实用示例的终极指南。

本教程教你通过使用脚本代码,对Air201模组进行MQTT链接操作。

操作例程包括:
MQTT单链接
MQTT多链接
MQTT SSL不带证书链接
MQTT SSL带证书链接
大家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对应的例程学习。

1. 搭建环境

新同学建议先看前期的基础知识相关教程,更有助于理解和操作。

本章所需要用到的脚本存于LuatOS-Air201demomqtt文件夹中;若没有找到该脚本,可能代码并非最新,请根据前面教学重新拉取。

1.1 硬件准备

Air201 PCBA
带有数据通信功能的数据线
Win10以上PC

1.2 软件准备

LuaTools调试工具:
https://docs.openluat.com/Luatools/

最新固件:
https://gitee.com/openLuat/LuatOS-Air201/tree/master/core

最新脚本:
https://gitee.com/openLuat/LuatOS-Air201/tree/master/demo/mqtt

MQTTX工具:
https://mqttx.app/

本章教程以MQTTX工具为例进行学习,大家也可以使用其他MQTT工具。
我们先把MQTTX工具配置一下:

▼ MQTTX工具配置 ▼
下载好软件后,根据下方图中操作指示填写信息:

填写好信息,点击右上角【连接】。

下一步,开始添加订阅主题和发布消息主题:

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下主题格式。

订阅主题格式
要求默认为:/luatos/pub/ 加模组的IMEI号

例如:
/luatos/pub/864536071785271

发布主题格式
要求默认为:/luatos/sub/ 加模组的IMEI号

例如:
/luatos/sub/864536071785271

MQTTX配置已经完成,现在开始正式学习。学成之后便可通过MQTT进行自由通信了,实际效果如下图所示:

2. MQTT单链接示例

2.1 main.lua说明
在main.lua中我们需要调用single_mqtt,代码参考如下:

2.2 single_mqtt.lua说明
下面将对single_mqtt.lua中的代码进行简单说明,并指导大家修改指定参数,以便顺利进行MQTT单链接操作。

1)在代码开头部分,根据自己的服务器修改指定的参数。
需要注意的是user_name和password在有些服务器上是可以不传入的,或者是对传入的值没有要求限制。
要根据实际服务器要求来填写。

2)此task实现的是MQTT的连接、订阅消息、发布消息的流程。
要先等待网络就绪之后,才可进行MQTT后续操作。
待网络就绪之后,根据代码编写情况此时client_id、pub_topic和sub_topic会发生变化,会覆盖掉代码开头部分时的配置,这点需要注意。device_id为模组的IMEI号。

3)此task的功能为模组每3秒向服务器发送一次数据:

4)此代码可实现mqtt-uart透传,利用串口工具给服务器发消息或者接收来自服务器的消息。
注意:要使用串口1,且波特率为9600。

5)此task是通过使用rtos.meminfo()查询内存信息,并进行打印。
RTOS库详细信息请参考:

RTOS底层操作库
https://wiki.luatos.com/api/rtos.html?highlight=rtos#rtos-meminfo-type

2.3 示例效果
MQTT单链接示例如下图所示,实现效果为模块每3秒向服务器发送一次数据。

前面代码中所提到的mqtt-uart透传实现效果图如下所示:

3. MQTT多链接示例

3.1 main.lua说明
在main.lua中我们需要调用multilink_mqtt,代码参考如下:

3.2 multilink_mqtt.lua说明

1)在代码开头部分,请根据自己的服务器修改指定的参数。
特别说明:
client1_pub_topic
client1_sub_topic
client2_pub_topic
client2_sub_topic
以上几项在后面函数中会再次赋参数,因此会覆盖掉这里的参数,所以大家可以选择不填。

2)此create_mqtt函数主要功能是创建并配置MQTT客户端对象。
具体步骤包括:
使用mqtt.create创建一个MQTT客户端对象,并将其存储在mqtt_param表的mqttc字段中;
使用log.info打印MQTT客户端的配置信息;
使用mqttc:auth进行MQTT三元组配置;
使用mqttc:autoreconn配置自动重连机制,true表示启动自动重连机制,3000为自动重连周期,单位为ms。

3)此mqtt_client1函数主要功能是创建并配置一个MQTT客户端1(client1),并链接到指定的MQTT服务器。
具体步骤包括:
client1_pub_topic和client1_sub_topic分别定义了客户端1的上报主题和订阅主题,device_id为设备的IMEI号;
使用log.info函数打印客户端1的上报和下发主题;
使用create_mqtt函数创建MQTT客户端1,并传入mqtt1_param表中参数;
设置MQTT客户端1的事件回调函数,event为事件类型标识,可能出现的值有"conack"(连接确认)、"recv"(接收消息)、"sent"(发送完成)、"disconnect"(服务器断开连接)等,再根据不同事件类型执行不同的功能;
调用connect方法连接到MQTT服务器。

4)此mqtt_client2函数主要功能是创建并配置一个MQTT客户端2(client2),并链接到指定的MQTT服务器。
代码内容与mqtt_client1类似,此处不再复述。

5)此sys.taskInit为主task函数
函数主要功能是初始化刚才那两个MQTT客户端,确保它们能够成功连接到服务器,并进行周期性的发布消息以实现与服务器的通信。代码中还进行了设备联网检查及库的兼容性验证,确保在合适环境下运行。
具体步骤包括:
使用sys.waitUntil让系统等待网络连接就绪;
使用mobile.imei()获取模块IMEI号后赋值给device_id作为设备ID;
代码检查是否存在有可用的MQTT库。若不存在,进入一个无限循环,每秒打印一个日志信息,告知用户未找到MQTT库;
分别启动两个MQTT客户端,并等待与服务器成功连接的确认;
设定要发布的数据及qos(服务质量)等级,qos为1表示消息至少会被传递一次;
使用一个无限循环,每隔3秒检查MQTT客户端是否准备好,并发送带有时间戳的数据到指定的主题。

6)此sys.taskInit的主要功能是,每隔3秒打印一次Lua程序和操作系统的内存使用情况。

3.3 示例效果

Client 1:

Client 2:

4. MQTT SSL不带证书链接示例

4.1 main.lua说明
在main.lua中我们需要调用ssl_mqtt,代码参考如下:

4.2 ssl_mqtt.lua说明

1)在代码开头部分,根据自己的服务器修改对应参数。

特别注意:
MQTT SSL不带证书链接与带证书链接为同一个文件,我们本节教程是MQTT SSL不带证书链接,因此要将mqtt_isssl的值改为true ,大家可自行参考下方代码进行修改。

2)其余代码部分就与MQTT单链接示例中的single_mqtt.lua 代码相同,同样为避免重复信息过多,影响阅读感受,大家可转到上文2.2 single_mqtt.lua说明进行了解。

4.3 示例效果

5. MQTT SSL带证书链接示例

5.1 main.lua说明
在main.lua中我们依旧需要调用ssl_mqtt,代码参考如下:

5.2 ssl_mqtt.lua说明
1)在代码开头部分,依旧需要大家根据自己的服务器进行修改对应参数。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本次是使用MQTT SSL带证书链接,所以需要将mqtt_isssl的值改为table;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既然是带证书链接,那么肯定是需要准备好证书文件了,大家在使用自己的服务器时,一定要准备好对应的证书文件才行,证书文件建议直接放在 LuatOS-Air201demomqtt 文件夹下,证书文件路径根据代码中示例自行修改。
在烧录时,要将证书文件作为脚本文件一同烧录到模组中。详细烧录教程,大家可自行参考:
https://docs.openluat.com/Luatools/

2)其余代码部分就与MQTT单链接示例中的single_mqtt.lua代码相同,为避免重复信息过多,影响阅读感受,大家可转到上文大家可以转到2.2 single_mqtt.lua说明进行了解。

5.3 示例效果
分享完毕,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