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官方例子examples怎么用keil打开看?

楼主(2025-01-16):
GD32官方例子examples没有Project.uvprojx,怎么用keil打开看具体的例子啊?如下图,谢谢大家

网友A:
请问在哪里下载的

网友B:
安装Keil软件,下载GD32相关插件

网友C:
Template\Keil_project
這裡面有空白的專案檔,自己搬 .c 跟 .H 加進去跑

看來只能這樣幹了

网友D:
学习一下,提升自己

网友E:
建议查阅GD32的官方文档

网友F:
下载GD32相关插件,官方有。

网友G(2025-02-28):
如果GD32官方示例程序没有.uvprojx项目文件,您仍然可以使用Keil打开并查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