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PNP管过流

楼主(2025-01-16):
如上图,当负载电流为6.87A的时候,PNP管子的C级电压为什么会有1.57V的电压呢,此时NPN管子的BE端应该没有导通才对呀,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查一下它的手册,看BE的特性曲线。

网友B:
虽然我看不懂这个图是干嘛的但是你看R10两端的电压不一样,说明已经有基极电流了,三极管微微打开了。

网友C:
看描述就像文科生教的知识。

网友D:
"PNP管子的------NPN管子的------'',说的好混乱,令人一头雾水

网友E:
Vb=0.5V,开始弱导通了,如果温度高一些,导通会更厉害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