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软件怎么实现迟滞(滞回)比较算法

楼主(2025-01-16):
3个电压点3.2V,3.5V,3.8V.对应点亮红,黄,绿,.现在想采用滞回算法滤波,我现在的算**在临界点有抖动,led会闪烁。绿灯在大于3.8亮,黄灯在3.5-3.8亮,红灯做3.2-3.5直接亮,要求上电在也要有灯亮,求坛友指点思路。

网友A:
比如绿灯灭的时候,大于3.8点亮,绿灯亮的时候,小于3.7再熄灭不就好了,其他的以此类推

网友B:
IF ( X>3.8 ) 绿灯亮
IF (X <3.7 ) 绿灯灭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 ( X>3.8 ) 绿灯亮
IF (X

谢谢,坛友的意思是直接采用假如……就……,这个能否有个上下浮动的范围?

仔细读

网友C:
确实很多编程的做不好这个程序。
首先要为分类的信号建立自己的“死区”变量,可以是常数。
动作值根据定制直接动作,动作取消必须是动作值加上死去作为RESET值。
无论正向、反向,都需要做这个死区处理,或者叫回滞处理。
这才是正常的“报警”或“保护”的动作程序。

谢谢坛友的指点,非常具有借鉴意义。

网友D:
5楼的不就可以了吗,在上下限之间的值不处理保持原样,不就是形成了迟滞吗

我只是说具体应该这么做。 事实上大家都知道这回事,但大部分人没有具体这么做,而是简化了。 实际上是个是个需要规范的小标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5楼的不就可以了吗,在上下限之间的值不处理保持原样,不就是形成了迟滞吗 ...

楼主没有看懂,你懂了

网友E:
#define   DELTA   10   /* 迟滞量,最好是偶数 */
#define   VALUE1    100   /* 比较点1 */
#define   VALUE2    200   /* 比较点2 */
#define   VALUE3    300   /* 比较点3 */
if (x > ( VALUE1+DELTA/2))   灯1亮;
if (x < ( VALUE1-DELTA/2))   灯1灭;
if (x > ( VALUE2+DELTA/2))   灯2亮;
if (x < ( VALUE2-DELTA/2))   灯2灭;
if (x > ( VALUE3+DELTA/2))   灯3亮;
if (x < ( VALUE3-DELTA/2))   灯3灭;

楼主:
引用 网友E:
#define   DELTA   10   /* 迟滞量,最好是偶数 */
#define   VALUE1    100   /* 比较点1 */
#define   VA ...

谢谢坛友指点,先给你拜个晚年!等开工了我按照你的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