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内部参考电压的ADC芯片怎么使用?

楼主(2025-01-17):
例如芯片:ADS1115IDGSR手册上介绍可以通过寄存器设置参考电压。

我有个疑问,如果内部提供了参考电压,那么在设计NTC采集电路时,那分压时的电源肯定是自己重新给予的,例如寄存器设置的是4.096V,我外部就必须多加1个基准电压源也是4.096V对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外部提供的基准和内部的基准虽然都是4.096,但来源不一样,肯定有少许差异,这样不就降低了测量精度吗?

网友A: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外部一定要多加1个基准电源呢?是否可以不用呢

网友B:
脱裤子放屁,多费一道手续

网友C:
难道不准备校准的吗?

网友D:
据说,采用外部基准的准确度比用内部的准确度要高,实际上,如果没有特殊要求,用内部基准也就将就了。

网友E(2025-02-27):
ADS1115无法使用外部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