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调试GD32总是断开连接

楼主(2025-01-17):
芯片型号 :GD32F303RCT6
调试环境 : KEIL 5.29
工程背景:将ST的工程平移到GD上。
                启动文件:startup_stm32f10x_hd.s。
                外设驱动 :stm32f10x。
                FLASH算法文件GD32F30x-HD(512k)
问题现象:使用ST-LINK下载或调试GD MCU,超过10秒钟就会断开连接。重现现象百分之百。本人已移植过多个ST的工程到GD芯片上,以前从未出现过这样的现象。并且用ST-LINK调试都是正常。前几日突然出现无法调试的情况,直观感受是ST-LINK与芯片建立通讯后,10秒钟左右就会断开!换过芯片,换过调试器,换过电脑,换过工程,都是一模一样的现象。请问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B:
可能是IDE和调试器不兼容

网友C:
检查调试过程中是否存在外部干扰,如其他无线设备、电源线干扰等。

网友D:
地线接触不良可能导致调试过程中信号干扰。

网友E:
检查连接线是否损坏或松动

网友F:
检查目标板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G:
ST-LINK调试器的驱动程序是否已正确安装,并且与所使用的IDE兼容。

网友H:
检查调试器连接设置与ST-LINK调试器的配置是否相匹配。

网友I:
尝试关闭其他占用资源较大的程序

网友J:
固件版本更新至最新

网友K: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L(2025-09-09):
这两年这个问题我遇到6次了,每次换一个新的link才行。但是换下来的link用到stm32的板子上又没有问题,网上查了很久也没什么头绪,现在我都打算买个10个8个的存着备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