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ystick定时器初始值设置为0有没有效

楼主(2025-01-17):
cortex m3编程手册中说SysTick reload value register (STK_LOAD) 的值可以设置成0,但是实际没有作用。
同时也说了赋值应为实际值减一。
那是不是不能计数1个tick。计数1个tick需要设置SysTick reload value register (STK_LOAD) 为0,但实际又不起作用。

网友A:
在Cortex-M3的SysTick定时器中,SysTick reload value register (STK_LOAD) 的值确实可以理论上设置为0,但实际上这样做并没有意义,因为SysTick定时器是一个24位、向下递减的计数器,其主要目的是在计数器递减到0时产生中断或执行其他指定的操作。

网友A:
关于“赋值应为实际值减一”的说法,这通常是指在设置SysTick的重载值时,如果你希望定时器在特定的时钟周期数后产生中断,你需要将这个周期数减1后写入STK_LOAD寄存器。这是因为当计数器从设定的值递减到0时,SysTick定时器会产生中断(如果中断使能位被设置),而写入的值实际上是计数器需要递减到的目标值的前一个数。

网友B:
赋值成0应该就什么也用不了了吧?

网友C:
学习一下啊,还有好多需要学习的。

网友D:
m0有没有SysTick啊?

网友E:
确实是这样的,STK_LOAD 设置为 0 的话,SysTick 就不会正常计数,相当于禁用了定时功能。

网友F:
STK_LOAD 的值需要设置为你想计数的值减 1,最小能计数 1 个 tick,但 STK_LOAD 必须至少是 1 才有效。

网友G:
想计数 1 个 tick,STK_LOAD 的确不能直接设为 0,你需要设为 1,这样它才能计 1 个 tick。

网友H:
这是硬件设计的问题,STK_LOAD 为 0 就相当于没有延时,定时器直接不工作了。

网友I:
Cortex-M3 的计数器是从 STK_LOAD 的值减到 0 为止,设置为 0 自然没法倒数,所以没作用。

网友J:
我之前也觉得 STK_LOAD 设置为 0 能用,后来发现必须设置为一个大于等于 1 的值才有效果。

网友K:
STK_LOAD = 0 就没法触发中断了,感觉它更像是一个“关闭计数”的状态。

网友L:
要计 1 个 tick,只能把 STK_LOAD 设置为 1,让它倒数 1 tick,确实有点反直觉。

网友M:
官方文档提到的“值减 1”这个点,其实是硬件电路上的计数规则导致的,没办法绕过。

网友N:
实际项目中很少需要 1 个 tick 的精度,通常都是设置稍大的值,要不你试着用别的方式解决?